灵异 minicp更换电感后只能识别一块电池 其他的都不能用

楼主(2015-11-06):
9块电池只有一块能点亮指示灯也是醉了

楼主:
电感是从华其他的小机上拆的

楼主:
求大神帮忙

楼主:
接上一个铂金坏电调上22uh的电感居然电池都能用了

网友A:
你之前拆的估计是。。。。电阻或者电容。。。能识别的电池应该是当前电池当中电压最高的了。。直接短接了就是

网友:
技术活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之前拆的估计是。。。。电阻或者电容。。。能识别的电池应该是当前电池当中电压最高的了。。直接短接了就 ...

之前拆的是个电感估计他的参数达不到要求 原厂的之前就碎了 然后主板经常断电 这下彻底不通电才找到之前断电的原因 准备拆颗电感飞线出来 避免再次炸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拆的是个电感估计他的参数达不到要求 原厂的之前就碎了 然后主板经常断电 这下彻底不通电才找到之前 ...

电感断路后是否无法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断路后是否无法对频?

灯都不闪了 更别说对频了

网友C:
那电感是用来升压的,好像升压到5~6v吧,电感是150的,再由L04A(LP2981AIM5-3.3)降压到3.3V给芯片供电,你可以查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电感是用来升压的,好像升压到5~6v吧,电感是150的,再由L04A(LP2981AIM5-3.3)降压到3.3V给芯片供电, ...

谢谢大神 已经换了个220 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