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问大疆2调参软件怎么保存呀,

楼主(2015-11-06):
我调反回定高50米,就是保存不了,要怎么样保存呀

网友A:
输入数值后点回车。 红字变黑子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数值后点回车。 红字变黑子就好了

但是数字是红色的,怎么弄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数字是红色的,怎么弄牙

数值红色说明写入不成功。 点回车。 看看左下角红绿两个灯一个长亮一个闪烁。 如果不是说明连结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红色说明写入不成功。 点回车。 看看左下角红绿两个灯一个长亮一个闪烁。 如果不是说明连结不成功

连接成功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红色说明写入不成功。 点回车。 看看左下角红绿两个灯一个长亮一个闪烁。 如果不是说明连结不成功

还是不行呀,还是红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红色说明写入不成功。 点回车。 看看左下角红绿两个灯一个长亮一个闪烁。 如果不是说明连结不成功

搞定,原来是固件没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