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乐天15A使用体验,抛砖引玉

楼主(2015-11-06):
好盈15A适用体验,感谢好盈公司和5imx能给这次机会。

1送测电调到手迟迟没有交作业,因为没有新机架 只好把老机架上电调拆了 装上去的时候呆了一下差点差错CC3D飞控输出……||||

2长线版本已经配合好了线路接头,从兼容性上来说可以直接焊接,万一反向再换过来就可以了,起始对于长线版本还是短线版本基本上是看个人的需要,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香蕉头输出三相的版本,如果遭遇炸鸡之类的严重事故,有可能会危及电路板上的焊盘,但我也想过,如果已经到达了连捆在机臂上的电调的焊盘都摔坏了,实在是不知道飞机其他地方已经成什么样了 。
当然优点十分明显:直接焊接后重量轻了很多,遥控模型,轻一点点完全是两种手感。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喜欢长线版本的哈哈哈

3上机配置
futaba FHSS模式
3s2200电池
银燕2204电机
小蚁相机
创新科图传
600线摄像头
好盈UBEC
总而言之先一个个接上设定行程。

因为装机经验不足起飞重量650g 感觉已经是2204级别的极限了,我是不推荐这样的,
如果飞动作,飞一圈下来飞机电机发热严重,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电调基本凉的。一方面是风冷的原因,一方面电调的性能也是确实靠谱。

粗略地算一下悬停时7分钟的电流
我们姑且按照2200电池总电量2100来计算,充满4.2 放电截止3.6也就是3s的10.8
实际放电电流=(2.1A*60min)/7min=18A
平均下来,每个电调在悬停的时候的电流大概是4.5A,而标称的是15A 电调发热情况不明显是肯定的了。
有人会说那岂不是10A的就够了?4.5这是悬停时理论的数值,当你做动作的时候 实际电流远超这个数字,
举个例子简单说一下
当悬停时单轴          4.5A ,拉力150g
爬升的时候电流可能就是10A   拉力220g
拉力曲线和电流参照厂家给出的表格应该可以推算个大概,但是实时单轴电流是多少我不知道

测试的时候BB响设置在3.5V  但还是很容易出现报警,我想这和天冷有关。
和音响一样,我觉得模型的动力电也是要求瞬间相应性能的,做动作的时候必须要有足够的动力储备,才能拥有线性的手感。

所以全油门暴力爬升,这个我说一下手感
和10A的手感很接近 ,不过感觉反映似乎要快一些?飞机在最初的几秒钟内加速感觉比10A的要快一些。两个字:跟手。

我的2204有些吃不消,每次下来温度最高的都是电机,外圈转子的温度大概在风冷下都有50度左右,考虑到内部线圈的温度,估计接近100度了吧
这样很不好,四轴系统无冗余,请务必保证四个电机都工作在正常工况下。

悬停的时候耗电情况比乐天10A大约多半分钟报警,在暴力爬升的时候感觉耗电和乐天1OA要多一些,但这并不是坏事,爬升响应比10A的更好
能量守恒 你获得了暴力的拉升体验,自然耗电要多一些。就和习惯了有刷动力的玩家玩无刷时感觉耗电快是一个道理。

可惜我只有一个250机架 这种替换法实在是主观性判的,断误差太大了 主观因素和电池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天气转凉 电池的表现和温度的关系完全超过动力系统本身的表现。
我觉得有必要在回暖后单独装第二架250 采用同样配重进行测试

总结:
1电调无论怎么折腾都仅仅是温乎,这么冷的天气风冷下基本没有升温,但是以防万一还是放在旋翼可以吹到的地方,乐天15A发热控制的不错
2瞬间响应优于乐天10A版本,我猜一个是程序优化,另一个是fet管比10A版本的内阻更小?并不是说10A不好,两个电调在额定配置内表现都是十分稳定。
3设置十分简单,反正也就是设置行程。与CC3D配合良好。
4 我觉得需要新飞机AB对比测试才能出明显效果,期待其他模友的感受,尤其是算法的不同带来的飞行体验方面的改善。

……如果要做精准的测试 我认为应该采用电调以外相同配重+相同配重
最好能一套OSD,但一般OSD是不用在多轴上的吧?
这样至少能知道单轴实时电流是多少
如果现在天气暖和就好了 ,应该可以有更多细节可以展现出来。
缺少仪器设备
抛砖引玉,望轻拍板砖多多交流学习

网友:
抢不到装备就抢个沙发吧

网友:
很好的介绍,谢谢

楼主:
换回10A了 然后感觉动力大输出的时候不如15A的
很奇怪 当时用15A的时候感觉不出来,但是换回10A的了,大油门拉升明显感觉不如换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