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eduis6软件

楼主(2015-11-06):
新人求教软件大神,eduis软件怎么给拍摄到的视频(天空部分)更换为另一种天空效果越详细越好,顺便跪求下eduis软件视频效果中的稳定器特效插件,跪求!附上一张照片,求帮忙把天空部分换成有阳光的那种背景,期待大神出现指教!!!

网友A:
你说的都只能通过AE完成。改天的话,新版的PR也可以,不过ED不行。
具体很简单,就是蒙版,边缘渐变过度。

稳定器只有AE了,,

网友:
当然,我说的是简单替换,如果要想做到完美,比如考虑光照角度什么的,,那就不清楚具体做法了,,太深入的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都只能通过AE完成。改天的话,新版的PR也可以,不过ED不行。
具体很简单,就是蒙版,边缘渐变过度。 ...

谢谢,我先下一个ae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