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科尔rx1002芯片型号

楼主(2015-11-06):
今天飞接电时,华科尔rx1002马上冒烟,也搞不清楚什么回事能冒烟,经检查是此芯片烧了,请问,此芯片信号是什么?隐约看到视乎是"L0?A"???哪位能给个正确的型号!谢谢!

网友:
真心希望华科尔倒闭,退出航模界

网友:
看着像是LDO稳压,3.3v SOT23封装

网友A:
LP2980AIM5X-3.3  丝印应该是 l0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2980AIM5X-3.3  丝印应该是 l00a

能用其他的代替么?

网友A:
只要是3.3v  LDO稳压芯片  SOT23封装  都行,不过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芯片。冒烟了是因为你正负极接反了或者电压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3.3v  LDO稳压芯片  SOT23封装  都行,不过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芯片。冒烟了是因为你正负极接反了或 ...

mic5219-3.3能代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