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己配的大六轴,大家给看看出出建议(经指导已更改)

楼主(2015-11-06):
   纯新手,刚踏入这个领域几天。出于爱好及工作需要,自己上网查资料琢磨出这么个方案,大家帮忙看看,提一下宝贵意见,谢谢。
   昨天晚上发的贴,谢谢前12楼的同志第一时间出谋划策。根据大家意见,我今早又对方案进行了更改。灰色字体为最初想法。话说这个论坛怎么没有删除线啊。。。
   如下是我的配置
1 机架     领飞六轴 1000mm轴距 机架重量 1600g,最大适配 19英寸的桨。楼下有兄弟说这个机架他在展会上见过,刚性不好。还有兄弟推荐开源V6。查了一下貌似还挺多人用。大家对这个机架怎么评价?打算选990轴距的。适配18寸桨叶。
2 飞控     零度智控双子星
3 电机     T-MOTOR U7 280kv   经大家点拨,既然选了相对大的机架,打算上个更大点的电机。选用T-MOTOR U8 Pro 135kv。提供更大拉力。
4 电调     T-MOTOR ESC 80A
5 桨       不打算用T-MOTOR原厂的(原厂的是18*6.1CF)  打算某宝上买个 1855的杂牌子,是否可行还需要大神指导一下。   机架决定了桨叶尺寸。仍旧是选择1855的桨,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牌子推荐?
6 遥控器  FUTABA14SG
7 电池      TATTU 22000MAH 25C   既然选了更大的电机,电量也必须跟上。 更换为TATTU 16000Mah 25C *2   提高了1万安时电量当然也重了1300克。
8 增程      由于本款飞机需要大航距,故需要添加增程模块。打算某宝购入433Mhz增程。
9 相机      GoPro HERO4 black
10云台     飞宇Mini3d
     期望航时30MINs以上。
     本方案优先考虑可靠性,长航时,稳定性。性价比最后考虑。经调整以后以上机载全部重量为8.167kg(根据官方标称算得)。还有电线重量没算。估算整机起飞重量应该在9kg左右。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方案可行性。调换哪些器件可以保证稳定性的前提下提高航时?本人第一次diy,肯定有的器件选的傻头傻脑。。。望各位勿喷。谢谢指点。

                                 TM U8 kv135电机力效表

                                开源V6机架

网友A:
这么大的架子就只拉只狗?个人感觉装好之后画风不太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架子就只拉只狗?个人感觉装好之后画风不太协调。

    暂时先带狗。以后玩熟练了打算上单反。。。再就是考虑大的话是不是更稳一些。。抗风好一些。。。

网友:
别闹了 哥们儿 这小架子 你上这么大桨 刚性也忒差了,想要长续航 不要搞啥六轴,四轴大桨 轻量化机架才是正道.电机可以用便宜的 桨最好用动平衡好的.不要本末倒置,烂桨带来的振动远比电机带来的振动大. 433的距离问题不大 但是要看使用环境,如果是城市 或者说万一你倒霉遇到人家的大功率车载台,大功率压制必死无疑.双子星倒是保险一点,但是实际上双子星主控就够你用了,两套没你想象的那么安全 提升也就那么点.可以加qq 615903752 我也在折腾,哈哈一起搞

网友:
我用的领飞六轴600机架。 个人感觉还不错。 正如楼上所说。桨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暂时先带狗。以后玩熟练了打算上单反。。。再就是考虑大的话是不是更稳一些。。抗风好一些。。。

抗风主要是电机有足够的效率抵挡风阻。你现在上狗以后再换的话,重量大了电机的功率一样的情况下时间就会减少的。

网友A:
我个人感觉挂狗还是用个轴距小点的。看你这配置楼主也是个豪。怎么没考虑开源V6这款架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抗风主要是电机有足够的效率抵挡风阻。你现在上狗以后再换的话,重量大了电机的功率一样的情况下时间就会 ...

    我也知道现在这么配属于大马拉小车。我自己算的,按照现在的载重和配置,貌似理论上能飞1小时还多,但是实际肯定没有1小时。我保守的就打了个5折还多。。。我是期望上了单反以后还能有半小时的航时就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现在这么配属于大马拉小车。我自己算的,按照现在的载重和配置,貌似理论上能飞1小时还多, ...

配置都不是什么问题 主要要解决架子的刚性问题,刚性不足 震动大 飞机就没有安全性可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感觉挂狗还是用个轴距小点的。看你这配置楼主也是个豪。怎么没考虑开源V6这款架子呢

你说的开源v6 跟我发的这个架子原理不一样吗?不也是折叠的?淘宝提供图片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开源v6 跟我发的这个架子原理不一样吗?不也是折叠的?淘宝提供图片不多。。。

原理形状颜色都差不多。但是开源可以升级云台挂载板和上反角电动脚架。电机座样式也不一样。我用过开源的架子,做工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楼主可以看一下。

网友:
上到20寸桨,挂狗的时候起飞肯定没到7kg,重量起飞重量了动力悬殊太大也不好,可以考虑并一块电池上去,既可以供电也可以配重,将来上单反的时候根据情况配置电池
目前本人6340~230kv大四轴上22寸,负载1200g也没到7000g。六轴本身抗风优于四轴,不妨把灰机起飞定到8~9kg,续航应该差点但是可变通性会很大

另外,t~motor电机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形状颜色都差不多。但是开源可以升级云台挂载板和上反角电动脚架。电机座样式也不一样。我用过开源的 ...

    谢谢帮忙推荐啊。我查了一下这个架子,貌似用的人不少,竟然还有个专门的论坛。。。这个架子没有虚位的问题吗?现在为啥不用了?

网友B:
我配的650四轴续航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配的650四轴续航40分钟,

能给看看配置吗?谢谢啦。

网友:
感觉很威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推荐啊。我查了一下这个架子,貌似用的人不少,竟然还有个专门的论坛。。。这个架子没有虚位 ...

架子做工不错的。现在没什么时间玩。飞机一直在家落灰了。

网友(2015-12-25):
lz     qq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