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求助

楼主(2015-11-06):
之前有架450炸鸡过后把设备换在X3上面问题来了,方向 修正以及飞行都正常唯独螺距补偿反了,大螺距根本就没法锁尾,各位老鸟帮帮忙

网友A:
建议你重新调一遍 注意陀螺仪安装选择(软件)

网友B:
建议你重新调一遍 注意陀螺仪安装选择

网友C:
重新建一次模型,然后在在软件里调就行了~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