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为活跃微电直区做贡献,续的MINICP最终版。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尾巴锁不住啦~!

楼主(2015-11-07):
昨天的MCP冲绕之后太暴力了。大螺距加上大舵量尾巴简直能用死一边去了来形容。。。716直接自旋的话我估计720也是白搭,起码上8520,但是8520的话考虑到华科尔的MCP主尾电机是一个集成的MOS管,年代久远啊怕功率跟不上烧了就麻烦。还是XP7来尾无刷实惠。

空心杯反应快,说实话,这是肯定的。但是尾无刷反应迟钝,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尾巴来说。只要用了BL的固件,尾无刷的响应速度是不比空心杯差的。算法的优化已经弥补缺陷。

手头没有1S的小电机了,借很久以前论坛朋友的灵感,他用两个黑金改的1S双无刷,也打算收个黑金,好像也没人卖。航模贵在折腾嘛,冲绕了100S的尾电机变成1S的,KV我计算在17000上下。。驰援的金色LOGO一直被淹没在100S的尾电机座里面了。。。其实很好看的。。。哈哈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

网友:
还能说什么呢 这将很有可能成为一代机皇

网友:
说真的,这两个室内视频真看不出有怎么暴。。。。折腾精神还是先赞一下,期待楼主室外视频

网友:
室里飞看不出性能的,到外飞一下彩虹,刷蜗

网友:
这么快??楼主好速度啊,这个电机的线怎么饶,有资料的吗?

网友:
等室外测试,顺便告知一下线性,上个帖子没有跟帖,就想说715直驱锁不住,除非715用v100d06或v100d08尾巴。

网友:
期待室外操机视频,看效果

网友:
技术改装贴要顶上去

网友A:
楼主怎么绕的,  求参数

楼主:
今天风大,出大事儿了。。。简单钟摆锁尾很好。。。然后一次钟摆急拉负螺距和舵量回来的时候。尾巴停转炸鸡。。。尾电调保护了。。电压太低。。。用的350的1S电池。。。肯定是不行了。。。有空换500以上的,然后电调BL固件需要看看能否修改掉这个电压保护功能。
不过1S炸鸡毫发无损哈

网友A:
求教楼主参数

楼主:
双休忙啊。。。整天只腾出来10分钟去试飞动力。。。电调还要优化并且电池需要加强。我只能说此时动力和锁尾,可以做任何动作。

加Q吧,408339319和你说主尾电机什么线径多少圈

楼主:
尾巴还是主电机?主电机用的华科尔原厂的。后绕的电机,额怎说呢。本人菜鸟,对线性这种手感问题没有明确感觉,反正都是开定速满油门,靠螺距控制。尾电机线性和反应没的说。。
已经测试用380毫安的那种原配的NEO电池,最大锁尾最大螺距维持两秒尾巴停转,BL尾电调低电压保护,而且刷的是快速尾电调没有电压保护选项,应该是低于3V了。。。用500毫安电池最大尾转速最大螺距最大油门,可以一直顶住我暂时只是试着维持了20秒左右。确定没有问题了。准备购入几块600毫安的NEO电池。。。后续测试没问题在上室外视频。

网友B:
就冲这种折腾钻研的精神,也必须得给赞!这改法炸的话mini 顶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冲这种折腾钻研的精神,也必须得给赞!这改法炸的话mini 顶得住吗?

今天尾巴失控炸鸡。。什么事没有。。因为主轴用限位环的关系。稍微移位了一下。
现在问题出在电池。。已经用500毫安25C测试两个电调安定在最大螺距和尾转速情况下不会出现电调重启了。。。明天买几块600-700MA的30C电池,应该就完美啦。

MINICP手感很好的啦。撇开被神化的MCPX,我相信小鸡没有比这个更好了吧1S的。

刚刚用500毫安的电池测试,动力比昨天视频更充沛,昨天的视频因为电池关系,主电机已经掉速了。那个100S冲绕的尾电机用了0.25的线,相当吃电!

网友:
支持折腾 电调重启说实话不一定是电池不够好,bl默认的低压保护在3.2左右应该没那么容易保护的
反而我觉得像突然断信号之类的
还有minicp的手感我觉得其实一般,航线的时候得一直打着副翼,筋斗也没法做,头不是抬不起来就是猛的一抬 也没有自旋优化,转几圈就跑远了,想拉回来三轴跟你对着干

网友:
还有你不切舵机臂不怕扫齿吗……切之前我反正是修吐了,太浪费时间

网友C:
100s的尾电机改1S可以不用重绕,
直接Y接改成delta接.
KV值大约会是原来的2倍再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s的尾电机改1S可以不用重绕,
直接Y接改成delta接.
KV值大约会是原来的2倍再少一点.

原厂的封胶太多。。。剔除的时候总担心会伤到别的地方。。。只有整个拆光了再说。哈

网友D:
原来100S的尾电机是2s的,突然想起来改改v120d02s为2s动力加100s的尾电机,去掉轴传,轴传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100S的尾电机是2s的,突然想起来改改v120d02s为2s动力加100s的尾电机,去掉轴传,轴传太坑!

02S整体太重。不是冲着轴传那个鸡就是废品。
视频里面用的只有500MA的25C电池。
700的30C没到货。。。性能只会提升不会削减。因为上500的电池我可以肯定主黑金仍然没有满转。

不知道是哪位朋友说我说的动力提升三倍太夸张,其实却是有三倍。原厂黑金也就是无刷版的MCP,说实话翻都稍显吃力。改过了之后钟摆我都不敢多推螺距怕控制不住。截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100S的尾电机是2s的,突然想起来改改v120d02s为2s动力加100s的尾电机,去掉轴传,轴传太坑!

对了。02s给你个建议。我曾经看过有人用冲绕的1S电机,02S动力上可以有很大提升。然后你维持电池容量不变,尽量找高C数的。用冲绕的黑金或者你原本的电机。冲绕的原则是根据原来KV,计算增加线径后能绕进去多少圈,尽最大努力用尽可能粗的线绕进去。改尾电机不如直接把02S扔了,买100S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02s给你个建议。我曾经看过有人用冲绕的1S电机,02S动力上可以有很大提升。然后你维持电池容量不变 ...

02s确实是重了点,用轴转锁尾锁得很好。不应该改尾无刷。
你的视频那个MCP不加电池多重,加了电池多重,参考一下你。如果改其它小飞机,可以参考一下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