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图,求验证腰推机的左推和右推正确问题。

楼主(2015-11-06):
A正确呢?还是B正确?我的757-4原厂如A图,但是我看别人冲浪者是B图类型。

网友A:
正槳,順時針轉向, A 圖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槳,順時針轉向, A 圖正確.

是的,就是APC那个马刀桨,数字一面超飞机前进方向。

网友:
其实腰推机,还是大翼展,不需要拉直着装就好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求详细的解释的,我的747右偏非常严重,都起不来,在地上一加油就右偏,一直找不到问题

网友C:
都是正着装,用的

网友D:
都是正着装,没有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是正着装,没有一点问题

你翼展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正着装,没有一点问题

我那个电机座就是歪的,没发正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槳,順時針轉向, A 圖正確.

能解释下吗?莫非是杠杆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解释下吗?莫非是杠杆原理?

很簡單的原理,抵抗反扭力,當槳向右轉時
相對有一反作用力向左,( 固定電機,槳向右轉,如果固定槳,電機就會向左轉,當電機沒有接綫)電機固定在機子上,機子又浮在空中,有反扭是正常的,由其是主翼短小及同時用大槳,反扭會更明顯.

网友E:
是B图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B图正确!

A才是正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A才是正确的,

B图才是正确的!你再想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簡單的原理,抵抗反扭力,當槳向右轉時
相對有一反作用力向左,( 固定電機,槳向右轉,如果固定槳,電機就 ...

你这反扭是说对了,抵消反扭搞错了。电机推力(拉力)是以过重心的垂直线为轴产生校正力矩的,前拉时需要在水平面内向右拉()顺时针拉机头,后推时电机和前拉时是以重心对称的,必须向左推才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两个指头拧螺丝,想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B图才是正确的!你再想一下!

A图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求详细的解释的,我的747右偏非常严重,都起不来,在地上一加油就右偏,一直找不到问题

我的也是一样,这飞机推力线设计有问题,坑人

网友:
腰推机从飞机尾部看螺旋桨,如果是顺时针方向旋转,毫无疑问B图正确,反之A图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求详细的解释的,我的747右偏非常严重,都起不来,在地上一加油就右偏,一直找不到问题

没飞过747,发个747的俯视图上来看看就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