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飞行中遥控器突然没电了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5-11-07):
电机会自己停下来吗?

网友A:
这个就是失控,看你怎么设置的接收机失控保护咯,有几种设置,1是设置成失控的时候保持最后的参数,2是设置成失控的时候到一个固定值,3是没有失控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失控,看你怎么设置的接收机失控保护咯,有几种设置,1是设置成失控的时候保持最后的参数,2是设置 ...

不要忽悠新手,实际情况是,遥控没电了飞机就会一飞冲天

网友:
控上有低电压报警的,应该有时间把飞机落下来

网友:
你可以拔一下控电试一试

网友:
不是摔就是叛逃,選一個吧

网友:
突然没电,飞FPV碰到过,电池的问题。
后面用2.4G功放的电池把飞机降下来的。

网友C:
失控保护设置好,失控后电机会停,不过肯定会炸机的

网友:
二楼说的对,我亲身经历过,当时倒飞悬停,感到好像是降低电机输出,然后炸鸡。

网友:
还是设置失控保护吧,有尸体收,比远你而去提控回家好

网友:
失控保护呗  和你直接关机一个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忽悠新手,实际情况是,遥控没电了飞机就会一飞冲天

不懂得人是你

网友D:
你可以在地面模拟一下 拆掉大小桨 推满油门 然后关控观察舵机和电机的变化 注意把电池电源别过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在地面模拟一下 拆掉大小桨 推满油门 然后关控观察舵机和电机的变化 注意把电池电源别过放了

好办法,模拟观察一会可以重新开控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忽悠新手,实际情况是,遥控没电了飞机就会一飞冲天

你才新手吧,不懂别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