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M 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怎么用

楼主(2015-11-07):
NAZA M 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这么用,主要是不理解什么意思,还有有什么作用。

网友:
航向锁定意思是比如你起飞前机头是向着正南方向,那你起飞后开启这功能,不管你机头在任何方向你打前进 飞机都是朝南飞行 打后退的话都是朝北飞行

网友A:
航点锁定就是更高级一点了 需要借助gps来实现功能 它是以起飞点做为方向标杆 不管飞机在任何位置 机头任何方向,只要开了这功能 往后拉都会朝着你飞过来 可以说算是手动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点锁定就是更高级一点了 需要借助gps来实现功能 它是以起飞点做为方向标杆 不管飞机在任何位置 机头任何 ...

明白了。多谢呵呵
另外刚才有发现个问题,,,
图传的3s电池忘记关了,现在用万用表测量时2v 还有救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呵呵
另外刚才有发现个问题,,,
图传的3s电池忘记关了,现在用万用表测量时2v 还有救了 ...

没救了 你想充平衡充也不认这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