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真闹心 调了一周了还诶弄好 谁也用14sg的来帮帮忙~~~~~~~~~~

楼主(2015-11-07):
这一周  就研究  所谓了    一开始用FS控 尾巴顺时针慢慢转   换14SG后 变逆时针慢慢转了    有谁也是用的14SG教教我    还有控里面的gyro都是怎么设置的   我这初始都是启用状态

楼主:
给点建议呀    这尾巴都给我弄疯了  外面还下雨  测试也测不了  这一天天的

网友:
什么陀螺仪?

楼主:
控里面有个GYRO的混控 说明书上说是GY750等的专用混控    我吧他们都关了   现在地面上中点测试   效果好多了  基本不转了   不知道飞起来能什么样    今天大雨飞不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k8

增加尾巴感度的I值试试

楼主:
都加到75了
上面说的  现在好多了

网友A:
这肯定是你的飞机不喜欢你 要不这样 给他重新找个主人,先送我让我飞飞试试,说不定它喜欢我呢 到我手上就不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是你的飞机不喜欢你 要不这样 给他重新找个主人,先送我让我飞飞试试,说不定它喜欢我呢 到我手上就 ...

拿你的猴来换

楼主:
现在锁尾能锁住了   但是有轻微的金鱼尾   怎么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锁尾能锁住了   但是有轻微的金鱼尾   怎么解

是不是调过I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锁尾能锁住了   但是有轻微的金鱼尾   怎么解

尾巴的I值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调过I值?

没  调的控里面GYRO   把陀螺仪混控都关了  用的75   锁住尾巴了  但是总抖抖抖抖抖抖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贴,下面有PID的作用说明K8金鱼尾已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55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贴,下面有PID的作用说明K8金鱼尾已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 ...

金鱼尾是慢慢的摆吧   我的是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贴,下面有PID的作用说明K8金鱼尾已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 ...

1.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弯,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这个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我发的贴,下面有PID的作用说明K8金鱼尾已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 ...

小黄脸的 陀螺增益  与后面博士帽的PID有关系么

楼主: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弯,比例度盘往小扳
  这个和你描述的P 好像相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这个早就知道,我只是将PID过高过低,飞机的表现写出来,你既然会这个,不可能连个锁尾都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弯,比例度盘往小扳
  这个和你描述的P 好像相反了

我不知道曲线震动频繁是指什么,我只知道机身震动要降低P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曲线震动频繁是指什么,我只知道机身震动要降低P值

恩   大致懂了  一直被这尾巴弄的  不行不行的    可算是遇上你  不然  ~~~~~~~~~~~~
明天去试试

网友C:
你说的75是控里的数值还是kbar看到的尾旋翼陀螺增益,如果控里的gyro你用的是默认avcs的话 控里的75%对应到kbar的感度不是太低就是太高了,具体忘了,要把控里的avcs调成normal,控里设置54%,kbar里对应的感度应该在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75是控里的数值还是kbar看到的尾旋翼陀螺增益,如果控里的gyro你用的是默认avcs的话 控里的75%对应到 ...

先谢谢
但是 我看说明书说控里的GYRO是专对GY系列陀螺仪的   现在我吧他们都管了  飞着比原来好了
我说的75是K8里的增益  你是吧AVCS换成norm了么   飞着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
但是 我看说明书说控里的GYRO是专对GY系列陀螺仪的   现在我吧他们都管了  飞着比原来好了
我 ...

对的  飞起来没什么感觉  锁尾也ok,我如果type哪里选GY模式  kbar里的陀螺增益好像降不到60左右,所以换成了 n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