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山狗AV线

楼主(2015-11-07):
周末很闲,用废的USB数据线,排针,热塑管,改制了一条山狗AV线。

网友:
手艺了得

网友:
线序是怎样的?正好差一条

网友A:
正好 缺一条山狗线  求详细说明

网友:
看来我也要做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 缺一条山狗线  求详细说明

5线的直接用第4根线作AV输出,第5根线地线。四芯的是插头的第4脚空的,要把第4脚焊上线作AV信号线,第5脚地线。如果想给山狗外接电源就用1脚和5脚,1脚+5V,5脚地线(—极),把5脚焊出二根线,分别作AV地线和电源负极。

网友B:
请教 山狗输出带音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 山狗输出带音频吗?

这个真不知道.如果你用山狗直接摄录应该有声音.此线是把山狗的图像通过图传传到显示器上,可以一边录像一边传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