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背了!新买的V977电机上竟然缺东西!

楼主(2015-11-07):
刚入手新版螺距可调V977,跟老版简单比较一下有如下不同:
1,无刷电机是黑色的了,难看,省了电镀的成本。引线方式更简洁了。
2,电调样式也不一样了,带个大电解电容,自检结束不是音乐声了。
3,电机安装位置不知道为什么开了4个安装孔。
4,控上油门微调变成螺距调整,废话,当然就是冲这个才买的。
5,控的天线里面好像有东西了,不再是摆设?
最大的不同是无刷电机居然没有安装限位环,这不对吧?
又得跟商家理论了。
还没有时间全面试飞,尚不知电调性能如何。

接收板支持那么多机型

接收板支持那么多机型

底座

底座

无刷电机,注意轴上面无限位

无刷电机,注意轴上面无限位

网友:
我的977和K110电机都没有限位

网友:
可能本来就是没有限位环的

网友:
本来就没有,没事的 我过了好久才发现……

网友:
没在限位的

网友:
能飞就好

网友:
这个本身就没有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伟力真是省到家了,以前的电机都是有的,不知道取消限位是出于何种目的。。。

网友:
目的就是坏了再买呗,

网友A:
很多微型电机都没有限位环。电调加电容好,是470,220还是.22的?

网友:
很多微型电机都没有限位环,电调加电容好,是多少容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伟力真是省到家了,以前的电机都是有的,不知道取消限位是出于何种目的。。。

请告知一下电容的容量,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看来伟力真是省到家了,以前的电机都是有的,不知道取消限位是出于何种目的。。。

只要齿轮不松动,有没有限位都没关系。

网友C:
它的电调是定速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告知一下电容的容量,谢谢!

16v 100uf

网友D:
厂家都是能省则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微型电机都没有限位环。电调加电容好,是470,220还是.22的?

100uf/1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告知一下电容的容量,谢谢!

100uf/1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电调是定速的么?

3D状态下貌似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齿轮不松动,有没有限位都没关系。

转子靠磁力拉住,正常情况下没什么影响,极端情况下会是什么状况不清楚,觉得有点不踏实。。。应该说加了更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子靠磁力拉住,正常情况下没什么影响,极端情况下会是什么状况不清楚,觉得有点不踏实。。。应该说加了 ...

玩具机对成本控制的比较严,可用可不用的尽量不用,可装可不装的坚决不装,理论上有效果,实际上作用不明显的一般不用。

网友E:
这样才方面换轴承嘛

网友A:
谢谢,知道了,为了不掉转。

网友:
谢谢告知,为了不掉转。

网友:
若是.22就是另外一种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具机对成本控制的比较严,可用可不用的尽量不用,可装可不装的坚决不装,理论上有效果,实际上作用不明 ...

转子窜动不影响,所以没必要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才方面换轴承嘛

叉叉叉,你玩过音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才方面换轴承嘛

厂家真是贴心关怀啊

楼主:
话说今天飞了螺距调整过的977,真的很爽,现在是螺距微调按8下,刚好显示2格,蛙跳提升快多了,一扫原来不死不活的拖沓感觉,电机也不掉速度。下雨没多试,不知道继续加大多少更合适,有经验的模友进来说说。

螺距微调按10下提升也不错,再多似乎有点掉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知道了,为了不掉转。

大电容能有此等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话说今天飞了螺距调整过的977,真的很爽,现在是螺距微调按8下,刚好显示2格,蛙跳提升快多了,一扫原来不 ...

尾巴能锁住才是真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巴能锁住才是真的好

自打放弃6轴,锁尾简直好极了。。。

网友G:
电机轴没限位卡 肯定有紧定螺钉了,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轴没限位卡 肯定有紧定螺钉了,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的

真的没有螺丝,没有齿轮挡着的话转子可以直接抽出来。

网友:
我的977电机有限位环的!今天特意看过

网友H:
上回买俩台k110  一台马达有限位环一台没有   真心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回买俩台k110  一台马达有限位环一台没有   真心醉了

可见伟力(现在是无极什么了)的质量管理比较随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见伟力(现在是无极什么了)的质量管理比较随意。。。

蛋疼中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很多微型电机都没有限位环。电调加电容好,是470,220还是.22的?

100μF的,跟防掉转有关系?不是抗干扰的吗?

网友:
对于飞机来说,不影响飞行的。我之前买的也有,后来的就没有。飞起来还是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I:
100μF的,跟防掉转有关系?不是抗干扰的吗?

前面的跟贴我已经说过了,伟力现在的机子我没有,所以没有见过电调,若再并一个.22瞬态反应应该更好,没有以前对模型的冲动了,玩股票更刺激!

网友:
我电池都放坏了!准备再次起飞

网友J:
本来就没有限位 又不是后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跟贴我已经说过了,伟力现在的机子我没有,所以没有见过电调,若再并一个.22瞬态反应应该更好,没 ...

用CBB电容吗? 数字时代了, 打磨模拟音响的套路未必奏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本来就没有限位 又不是后推。

本来有限位的,之所以没影响只是针对V977而言,因为不会有剧烈加速动作,转子可以考靠磁力保持位置,但可以想象炸机的时候转子有可能会移位,增加扫齿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CBB电容吗? 数字时代了, 打磨模拟音响的套路未必奏效。。。

真的落伍了吗?您玩过电子管没?那么说发烧音响不用电子管了?用不到自己烧电路板了?我就奇怪现在吃不出以前的猪肉味,原来猪进化了,但是更奇怪的是为啥都到山沟里去买土猪肉土鸡蛋,玩音响能骗眼但骗不了耳朵,猪肉能骗眼骗不了嘴,数字时代是不错,但部分内容不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落伍了吗?您玩过电子管没?那么说发烧音响不用电子管了?用不到自己烧电路板了?我就奇怪现在吃不出以 ...

我也是音响39度(不算高烧)烧友,电子管的真没有搞过,但对音质的追求从未停止,深得其中奥妙。。。又跑题了。。。

网友(2016-01-10):
伟力新出的黑色主电机都是没有限位环的,不影响正常飞.

网友(2016-04-05):
马达没有限位,飞行不掉就可以了。应该是有金属胶固定的

网友K:
旧版的977也是没有的,没啥纠结的,放心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旧版的977也是没有的,没啥纠结的,放心飞吧

感叹东西越来越粗糙,喜欢早期的镀铬电机,看着像工艺品。。。

网友:
不影响飞行的,我之前买的也有,飞行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