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一枚,购买了一台天翼500油直,油针添乱了,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帮我解决问题!

楼主(2015-11-07):
本人新手一枚,一直喜爱燃油飞机之类的模型,上个月在淘宝买TAGLN九通道500油动直升机发动机是三叶发动机ASP 36HR 30级的,我把主油针和副油针都调乱了,现在飞机在插着点火棒时,发动机就不会熄火,把点火棒一拔出后马上就熄火了,在此请各位大神教一教我怎样调,我调了两天了,就快崩溃了!!请大神赐教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纯新手就不要玩油机,难度太大了,可能就永远发动不起来

网友A:
真心劝你  玩油直最好先换控   失控一次就够你后悔一辈子

网友B:
搞个450玩玩多好,你搞个这个,老手都不一定能玩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劝你  玩油直最好先换控   失控一次就够你后悔一辈子

之前是玩电直的,上个月才开始玩油直,是搞不懂怎样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450玩玩多好,你搞个这个,老手都不一定能玩好,

新买回来总不可能扔在一边再去买台亚拓450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玩电直的,上个月才开始玩油直,是搞不懂怎样调试

哦  明白了但是   控和你玩多久  玩的是什么好像没什么关系   我入个X3都换了   你这500大油直出个万一那可是大事
仅仅是忠告  不用回了
我就是一说  你也就是一听

楼主:
这遥控器怎样?

网友C:
发动机要先磨合  如果你已经磨合好了  那就现在看你底下拍出来的油看 是富油了 一般主油针顺时针拧紧在逆时针拧一圈半 差不多了  然后试飞再根据实际情况在调一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遥控器怎样?

乐迪的控  无力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要先磨合  如果你已经磨合好了  那就现在看你底下拍出来的油看 是富油了 一般主油针顺时针拧紧在逆时 ...

回来时已经把大桨拆掉,磨了两缸油了,主要是我前天在外面试飞时在中速时感觉没力发动机温度过高,我把副油针调过后,就打不着了现在主油针和副油针都乱了,调了两天,到今天,用打火棒插着打发动机就不会熄火,一把点火棒拔出,发动机就熄火了,好像根本没有怠速,现在的主油针我是扭紧后松一圈,副油针是逆时针往外扭紧后,顺时针扭5圈,如果不是这样调,插着点火棒根本打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迪的控  无力吐槽

这是淘宝配套的九通道到手飞,开始心想一步到位,回来就可以飞了,谁知道~~~~

网友E:
看来也不是新手了,怎么还用训练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也不是新手了,怎么还用训练架

油鸡第一次玩,摔了一次,现在有心里阴影,还是装上训练架玩熟练后才去掉训练架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油鸡第一次玩,摔了一次,现在有心里阴影,还是装上训练架玩熟练后才去掉训练架

多摔几次就习惯了。有时候你摔过修机后再飞,会觉得技术突然有了明显的长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摔几次就习惯了。有时候你摔过修机后再飞,会觉得技术突然有了明显的长进。

那是,但问题现在飞机打不着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但问题现在飞机打不着火呢

换个热火头试试

网友F:
富油了应该   点火棒拔掉之后被油淹着温度不够就熄火了   副油针收一收

网友G:
哥们,玩直机,还是换个好控吧,安全很重要。

楼主:
嗯嗯,热火头在快递路上,但现在这个热火头拆出来用点火棒试,它是会发红的喔,还有一个想咨询,我想再入手一台电直,以前玩的都是那些玩具,现在再搞台电直,选购哪种比较好?买个亚拓450,再配我现在的乐迪AT9可以吗?还是直接买到手飞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玩直机,还是换个好控吧,安全很重要。

换那种遥控性价比好点呢?价格太贵的怕负担不起呢,换遥控需要更换接收器和舵机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换那种遥控性价比好点呢?价格太贵的怕负担不起呢,换遥控需要更换接收器和舵机吗?

舵机不用,14SG,或者T8FG,收二手的价格也比较合适。接收机肯定是要换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富油了应该   点火棒拔掉之后被油淹着温度不够就熄火了   副油针收一收

我现在还没弄懂副油针顺时针开?逆时针是关?还是怎样?我都还没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不用,14SG,或者T8FG,收二手的价格也比较合适。接收机肯定是要换得。

北 京行货FUTABA T14SG遥控器 T8FG升级版 7008SB接收机  这款可以吗?遥控器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的飞机或者车子,只要给他装上对应的接收器就行了?

网友:
油针顺时针拧是紧也称收 逆时针是放油针 原来中速没力应该收高速收0.5看看发动机情况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没弄懂副油针顺时针开?逆时针是关?还是怎样?我都还没弄懂

顺时针收  逆时针放  先顺时针拧到头  然后放多少看你发动机来   然后再细调   发不起是贫油  多放点   发起之后点火棒取掉熄火的话是富油  要是太富油也是发不起  不过一般太富油的情况不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时针收  逆时针放  先顺时针拧到头  然后放多少看你发动机来   然后再细调   发不起是贫油  多放点    ...

问题是我现在的主油针扭紧后松了一圈,副油针是逆时针扭紧后松了5圈,把进气口拆出来看那个喷油嘴是开了一半的,之前没有把油针调乱之前试过把主油针关掉扭紧后,发动机都能打着,把主油针放了四分之一圈,发动机工作了,但温度过高,所以现在都搞烦了

楼主:
明天把热火头换上后再看看情况,

网友H:
有钱没有花到刀刃上

网友:
富油了,收点油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热火头在快递路上,但现在这个热火头拆出来用点火棒试,它是会发红的喔,还有一个想咨询,我想再入 ...

乐迪就算了吧。

楼主:
不是说乐迪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钱没有花到刀刃上

第一次玩油直不知道啊,身边的朋友都没人玩的,现在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还地需要你们前辈来教导教导呢

网友I:
油动直升机交流群 250530013   来群里 有人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油动直升机交流群 250530013   来群里 有人回答。

我申请了,请拉我进群,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淘宝配套的九通道到手飞,开始心想一步到位,回来就可以飞了,谁知道~~~~

到手飞一般都是坑

网友:
可能是火头坏了。。

网友:
富油了 缩小油针

网友:
你的飞机肚子拉稀很厉害啊

网友:
心急了吧?电动的可能悬停还没操熟就弄了个这家伙,想飞起来体验体验,结果是郁闷极了,发动机不好调,还没打着火就坏了启动器,启动头,热火头等的可能性大很,手头又没及时备下配件,对不?建议不要心急,手痒痒了先操电动的,同时研究发动机,仔细研究,再说飞的话,我为啥说这么多,我和你有一样的苦恼和经历。

网友:
我是新手来
学习

网友J:
把副油针 拧到底先松开1.5圈 ,主油针关到底 松 2圈 ,记住拧到底的意思是感觉到底了就行 别死劲拧,然后发动 风门 闪1.5mm缝隙 然后试着发动,如果发动不起来就用遥控器推下油门稍微开大风门 在发动试试 ,如果还是发动不了 就 在松一下主油针,在发动。 每次松主油针幅度不要大,30度即可。如果按此法调了一圈还是发动不了,就别动主油针了,把副油针在松点在发动,副油针一次调20度左右 一点点实验 直到能发动,你的现象就是太富油了。先按照我说的方法调试 三叶的发动机很好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副油针 拧到底先松开1.5圈 ,主油针关到底 松 2圈 ,记住拧到底的意思是感觉到底了就行 别死劲拧,然后发 ...

好的,谢谢你,我试试

网友:
同样是刚入油机帮顶

网友:
玩电动固定翼的深表同期

网友:
玩油机,首先一定要了解发动机构造原理,每一台发动机的调试参数都不一样的

网友:
全部油针关完。用螺丝刀把副油针开半圈。主油针开一圈半。不加油门调整怠速副油针。保证不熄火。在慢慢加油门开配合你的主油针

网友:
发动机买回来,第一时间用纸笔记下主副油针位置
这是常识。。。

网友:
我是玩油车的、我用的FUTABA枪控,兄弟,油车失控了,可以撞死人,飞机失控了,那是收割机,你可以不对自己负责,但是一定要对别人负责,油机,没老手带最好别玩,要出大问题的,那玩意我见到了,我肯定躲着走!

网友:
我的乐迪刚出掉

网友:
火花塞烧了.换个新的就搞定

网友K:
这机子怎么样,我也有心思入一台

网友:
1用纸殿在排气管处,看看排气管的喷油量,多油减小供油(付油针),反之;2多听听声音;能启动,离成功很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机子怎么样,我也有心思入一台

见仁见智咯~~个人认为还是不要买到手飞

网友(2016-02-27):
引用 网友D:
到手飞一般都是坑

是的,之前我也想买到手飞,问过当地的模友,回答说,人家能飞,你不能飞。后来想想就没入,现在攒配件,自己装450.

网友:
之前玩过油车,调好发动机的就很爽。没调好就一直蛋疼。顶楼主一个。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热火头在快递路上,但现在这个热火头拆出来用点火棒试,它是会发红的喔,还有一个想咨询,我想再入 ...

你还买到手飞呢?

网友(2016-04-28):
引用 楼主:
嗯嗯,热火头在快递路上,但现在这个热火头拆出来用点火棒试,它是会发红的喔,还有一个想咨询,我想再入 ...

都是玩过直机的人了,怎么还是想着到手飞呢?难道你不会调直机吗?你不知道控跟接收是配套的么?换控关舵机什么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手飞一般都是坑

说的对,人家能飞你不能飞,不要问我为什么?

网友:
副油针逆时针拧3到5分钟的刻度(按24小时钟的刻度)试试。

网友:
装训练架更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