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活动折腾人啊,450L 500L 哪个呢?

楼主(2015-11-07):
直机新手,模拟器8面过关、以稳着搞为原则。目前纠结的是:电池及其他必备件齐后差价14张毛爷爷
450L和500L有多大区别?

网友:
买个500.收个二手450练习。又便宜又买到便宜大飞机,

网友:
450L炸鸡相对便宜点

网友:
亚拓这个诱惑不小,我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买450L呢,还是550L

网友:
过来人告诉你,果断500L,大飞机不容易炸,小飞机容易炸,大小飞机手感的分界线就是500级

网友:
骚逼380和500L,还是抵挡不住这波优惠

网友:
当然 选500L

网友:
其他厂家再跟不上亚拓的优惠,本来渐行渐远的客户又都重回亚拓的怀抱了。

网友:
500L更换尾驱动齿轮需要拆侧板很麻烦,还是老款PRO设计合理。450L只能用原厂配件才省心,相比之下X3倒是不错。

网友A:
大桨长度以400mm为分水岭~

网友:
3000的500L 套机,你还等什么。。。

500L虽然比450级开销要大,但是不要飞不熟悉的动作,少炸还是可以的。

如果3天2头炸鸡还是飞跃450吧。。。配件便宜太多了。

网友:
其实450L+X5练起再合适不过。450L用飞越配件就行了。

网友:
果断500L 。。。8面过关了。飞高点练习新动作。。不会炸。。前提彻底过关8面达到随心所欲。。要不还是会炸几下

网友:
多米人500,少米人450

网友B:
我前段时间炸了500,收回来后修复花了3000多块,要知道亚拓有这优惠,我买台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炸了500,收回来后修复花了3000多块,要知道亚拓有这优惠,我买台新的了。

你这炸得有多严重啊
是买一批配件花了三千多,
还是仅换必须配件就三千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炸得有多严重啊
是买一批配件花了三千多,
还是仅换必须配件就三千多?

估计他是囤积了一批部件,如果必须的不大可能这么多,我就这样,炸一次,囤积一批部件,美其名曰省邮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段时间炸了500,收回来后修复花了3000多块,要知道亚拓有这优惠,我买台新的了。

。。。3000多能炸700了。。

网友:
买买买!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他是囤积了一批部件,如果必须的不大可能这么多,我就这样,炸一次,囤积一批部件,美其名曰省邮费{: ...

然后囤得多的配件就再也不炸了
慢慢就一大堆零件吃灰
钱就这样没了

楼主:
有实质答复的10个帖子,

500L:9票,450L:1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实质答复的10个帖子,

500L:9票,450L:1票

选哪个呢?我也想买

网友:
两个各买一架最佳搭配

楼主:
我不是豪,干不出来这事

网友D:
500炸一次算上头罩大奖和电池得1000元吧?

楼主:
据资深模友讲,小炸大概在一百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据资深模友讲,小炸大概在一百左右。

我不炸是不炸,咋就大炸,炸了两次480买了两次配件一次320元一次200元,如果是500的话我估计上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炸一次算上头罩大奖和电池得1000元吧?

不能算电池啊,毕竟炸坏电池的可能不是那么高。
头罩也不一定要换,只是裂纹的话指甲油轻松修复,碎了刷环氧树脂一样修复,闲难看还可以刮腻子重新涂装,贴纸都行。
碳桨几十元的也好用-反正我分不太出来100的和300的碳桨有多大区别,估计10块的和1000的好对比。。。
其他的看你炸什么,有副厂件就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炸是不炸,咋就大炸,炸了两次480买了两次配件一次320元一次200元,如果是500的话我估计上千了

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我在苦练模拟器。

真机危险动作不做、不熟练的动作不做
模友怂恿动作不做、有人炸机收工回家
不看黄历不出门,不沐浴焚香不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我在苦练模拟器。

真机危险动作不做、不熟练的动作不做

但是带一架飞机出去不敢随心所欲的飞也难受

楼主:
带架几十块钱的三角翼
把野性用完再飞直机

网友:
我知道有人小炸JR e12SG 修了7000。。。
两片侧板2100

网友:
修机花3000多,要是我,没有优惠也会买新的

网友:
用副厂配件修复一般炸鸡100元搞定,大桨用40元的即可。

网友E:
果断3架
1架K110或者120(这你就使劲草,熟悉手感)
1架飞跃450(放心大胆做不熟悉动作)
1架500L(只飞航线,和非常熟悉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断3架
1架K110或者120(这你就使劲草,熟悉手感)
1架飞跃450(放心大胆做不熟悉动作)

第一和第二架的时间我就用在模拟器上了

再用KT板做个三角翼,释放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