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六二掉电压,开机就报警,求解决!

楼主(2015-11-07):
天六二  用了好多年了,原来一直用干电池,四节串联,电压5.8v
现在换了3.7v控电 电压3.9v就报警。
开关电源5v输出,开机就显示4.9v。
现在想用锂电池  求解决!

网友:
正常现象,我的也是这个控

网友:
用2s电池,串联3个二极管,每个二极管会降压0.7v

网友:
把开机那个开关换了,或者换控。
我当年的天六二也是这个问题,返厂回来了,还是这样,然后彻底对天地飞失望了,怒上T8FG

网友:
用两节磷酸铁锂电池。

楼主:
并联还是串联加降压?

楼主:
我的控问题已解决   把供电方案改成锂电就行了   天六二默认四节干电池

网友:
我的控电是用小米充电宝拆的,四个3.7v,两个串联2s,7.4输出,然后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后6.5v,充满了现在飞了十几天了,还有6.2v,4v就是低电压了,再也不用担心遥控器没电了

楼主:
这种方案也挺好的  只是我的电池仓装不了四节18650电池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帖

网友:
天控就是这个操蛋,我的天7后来拆开擦了下开关里的铜片就好了,真***操蛋,拆了后算是破处了

网友:
开关内阻大了,换开关就可以了。最好改用电子开关 用三极管(S8550 B772)做个开关电路,亲试 很好用!

网友:
是不是电池类型没换?我的用1s电池,3.8-4.1v,从来没报过警。选的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