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介绍HCP100S,在家作死拍摄 :-)

楼主(2015-11-07):
上周五买了个HCP100S,周一晚上拿到货,折腾了半天,好不容易飞起来,大桨扫地,一个舵机不动了。。。

周二买的舵机周五到货,今天调试一上午,终于起飞成功。

在楼下练习时锁尾失控,突然变成了对头,以我这菜鸟的水准,对头 = 炸鸡。万幸只是损失大桨2+舵机臂1

晚上继续在家作死,顺便拍了三段视频,后面有细节解说。请高手们留言指教。

地址:(论坛会自动把地址转成嵌入视频,不能看视频的,复制地址观看)
v.youku.com/v_show/id_XMTM4MDEzNjc5Ng==.html

网友A:
首先100s舵机根本不会炸坏,铜环脱出按回去即可。
第二,不明白舵机臂是啥玩意
第三,损失大奖和你说的舵机臂,这时候居然没有提到横轴,可以断定此时飞机已经震成狗。肯定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100s舵机根本不会炸坏,铜环脱出按回去即可。
第二,不明白舵机臂是啥玩意
第三,损失大奖和你说的舵 ...

果然是高手!
我研究一下横轴是啥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100s舵机根本不会炸坏,铜环脱出按回去即可。
第二,不明白舵机臂是啥玩意
第三,损失大奖和你说的舵 ...

铜环?估计楼主在外面飞很难找到
舵机臂也许是指舵机上连的那个拉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高手!
我研究一下横轴是啥东西

建议楼主苦练模拟器后再上真机。而且最好能在模拟器和100s之间加一个过度机,考虑到你已经有了驰远的控或者高频头,我推荐HCP80v2,要不然100s动力太强,你老炸也不好,打击情绪,况且还有被直升机打伤的危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铜环?估计楼主在外面飞很难找到
舵机臂也许是指舵机上连的那个拉杆。

直线舵机螺纹管上面套着一个铜环,铜环外面是一个塑料件,链接舵机拉杆的。。。一般都是铜环与塑料件分离了。。。按回去即可。不会丢。。。基本来说直线舵机不会因为炸鸡损坏。撑死了铜环脱出太多次。塑料件会有点松,此时要上胶在顶回去。
能炸碎大奖的力度,是硬碰硬了。。横轴肯定成了一个小7的形状。此时震动之大,早就影响陀螺仪正常工作了。会非常非常难飞。赶紧排震吧L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苦练模拟器后再上真机。而且最好能在模拟器和100s之间加一个过度机,考虑到你已经有了驰远的控或 ...

谢谢朋友我买来HCP100S的第一天就后悔了。。。这玩意难度比450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舵机螺纹管上面套着一个铜环,铜环外面是一个塑料件,链接舵机拉杆的。。。一般都是铜环与塑料件分离 ...

横轴是不是两个大桨之间,两头用螺丝锁死的那个小轴?

网友:
哈哈,和我一个水平

网友C:
请为楼主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为楼主用的是什么遥控器 ?

DEVO7E 刷 gale固件,外接HCP专用的HT8高频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买来HCP100S的第一天就后悔了。。。这玩意难度比450还高

看来楼主玩过450,那你玩100s应该问题不大,慢慢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买来HCP100S的第一天就后悔了。。。这玩意难度比450还高

收100s尸体及配件

网友D:
坐等白菜100s尸体和配件 我怎么感觉这东西跟我的465一样稳 太好飞了 爽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E:
醉了 横轴是啥都不知道
舵机不动可能是插头松了 这舵机一般摔不坏的
100s每次炸鸡完我都习惯拿在手里启动一次,体会震动,看双桨
只要震动会让手发麻的感觉都是不行的 好在100s排震很简单,换零件就行 首先就是横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醉了 横轴是啥都不知道
舵机不动可能是插头松了 这舵机一般摔不坏的
100s每次炸鸡完我都习惯拿在手里启 ...

发现横轴不好拆,得用两个螺丝刀相对来拆。今天买个螺丝刀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 ,我有点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坐等白菜100s尸体和配件 我怎么感觉这东西跟我的465一样稳 太好飞了 爽的不要不要的

你在走我的老路。。。我以前也是基本看见100S的尸体就想收。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苦练模拟器后再上真机。而且最好能在模拟器和100s之间加一个过度机,考虑到你已经有了驰远的控或 ...

我的是Hcp100,练了4天才会基本控制了。我想如果100s动力强,更难了。所以我的3D练习机是HCP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走我的老路。。。我以前也是基本看见100S的尸体就想收。哈哈

看了一下白菜的尸体 还是收不起 还是收点白菜配件合适

网友:
建议LZ:

(1)  给小鸡戴上头罩才飞,炸坏主板可不便宜。

(2)  调D/R双舵量至65练基本功会更易控。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