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的天线问题

楼主(2015-11-07):
前几天首飞182塞斯纳,第一轮起降成功,后面几次失败炸鸡。当时的情况是似乎飞机一度失控,事后回顾,感觉好像信号接收有些问题。原本天7的接收机天线放在EPS机舱内,担心信号接收不好,打算挪到机身外。今天在整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接收机的天线和我另外一架冲浪者上的天线比,少了点东西,而且少了一截,似乎是某次坠机时被切断掉了,如下图:

现在是两个问题:
1. 天7接收机的天线能放在机身内么,和放在机身外比,信号会差多少?如果放在机身外,因为飞机总是只能一边朝遥控器,两侧似乎都不是好选择,机腹是好选择么?
2. 这截短了的天线,还算正常么?感觉之前的失控似乎和它有关系

求诸位大神们指教

楼主:
如图

异常

异常

正常天线

正常天线

网友:
少了那段铜线圈接收机接收距离会大大缩短,我之前也是这样,炸鸡的时候天线被砍断,飞远时发现飞机动作迟缓而且信号时有时无。后来才知道是天线的缘故,果断网上买了天线重新焊在接收机上。

网友:
淘宝买一根自己焊上

网友:
买新天线吧

网友:
没那个东西很危险的,距离会少很多很多。

网友:
就是前面那段起作用。你这相当于没有天线。

网友:
奇怪,我的i6接收机没有那个玩意飞远照样不会失控,之前那个四通道的接收机就有这个管子,其实天线放飞机就行,很多人就放机身里面,影响距离不大的。

网友:
2.4G无线电传输,跟放里外,位置没任何影响,重要的是天线不行了,赶紧
换个天线

网友:
买根天线吧

网友:
那个一小截一定要有的。虽然拆开来很简单一个东西。我是反厂修的

网友:
哈哈,天线相当于没了,后面的有屏蔽层根本不起作用

楼主:
谢谢诸位。昨天把另一家上的接收机拿下,放到塞斯纳上,几个起降均成功。
已经重新在TB新拍了一条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