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新做了一架冲浪者V5,择日首飞。

楼主(2015-11-07):
            介绍一下新做的一架FPV。介绍新飞机之前不得不提一下我的第一架FPV飞机。我原来的fpv是好小子1000载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8030)。优点是体积小便携,外场组装方便迅速,重量轻低速操纵性好,起降场地限制小。缺点也很明显,空间小,布局局促,无法安排大电池,飞行空气阻力大,飞的慢,耗电大,续航短。所以拆了好小子的FPV部件,买了新载机,做架新FPV。把好小子恢复成普通航模休闲飞。

           首先是载机的选择,这次主要是解决远航问题。其次对起降场地要求不能提高太多。而且要比较便携,外场组装和准备也不能耗时太多。
           载机从小胖子、飞翼天行者X5\6\7、天行者1680、贼鸥等一路看下来。最后还是决定上冲浪者V5。原因主要由几个方面组成,第一我以前有一架冲浪者X8,对这个机型比较熟悉。第二翼展1.4米,和好小子跨度不是太大,也兼顾了便携性。第三常规布局我比较熟悉。第四V5有襟翼可以减少起降滑跑距离,塑料件也比较多,耐粗暴降落。
            机型定下来后就是上设备,电机是朗宇2212 KV1400,电调好盈天行者40A,原装APC7050(比国产仿品平衡性好得多),飞控用切糕U22,接收机是切糕的433,摄像头用HD19P 1080p带DVR,图传准备上2.4G的CT210,舵机是银燕9克塑料齿数码舵机,电池用3S5000左右的。
            接下来装机,fpv飞机比较重,加强是必须的,机身用碳杆碳片加强。尾翼舵机都移到尾部,好处是腾出拉杆的空间埋碳杆加强机身,后置舵机平衡头部FPV设备重量,舵机拉杆短,操作更干脆敏捷。机腹原来是塑料保护片保护,粗糙碎石路要不了几次就非常惨了,所以埋了个5CM的大机轮在腹部,同时机翼上埋了两个小的保护翼尖。电子设备布局上,接收端GPS和433接收机天线都放在后机身靠近尾翼的地方,和图传拉开距离50cm左右。图传放在机头摄像头后面外露安装便于散热。为了减少飞行阻力电调内置,并额外给电调加了两片散热片。电机用原装电机座,但电机外装,从新打安装孔以容纳7寸桨。机翼上平凡活动的副翼都用铰链连接到机翼上,较少运动的襟翼贴玻纤胶带加固。机翼前缘贴一条玻纤胶带加固。其他方面不做改动,按原设计安装。飞机含两块花牌3S2700电池总重量1400克。

网友A:
不加高电机,加大的桨,这飞机估计很难飞起来,有点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高电机,加大的桨,这飞机估计很难飞起来,有点重了!

飞起来没问题的,这套动力系统就是从冲浪者X8上拆下来的。含两块3s2700花牌电池,飞机总重14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高电机,加大的桨,这飞机估计很难飞起来,有点重了!

提醒的也是有道理的,这个飞机抛的时候得使点劲,最好找个坡顶起飞。

网友:
2212 1400,1.4kg怕有点吃力了,动力还是有点富余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醒的也是有道理的,这个飞机抛的时候得使点劲,最好找个坡顶起飞。

正确!出手瞬间下沉厉害,要拉一点杆起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醒的也是有道理的,这个飞机抛的时候得使点劲,最好找个坡顶起飞。

这动力,我飞过8060的桨,1200g还是蛮好飞的。你配这桨和重量我很担心。

网友:
动力小了,没风的时候估计会亲地球

网友B:
好小子  1400 和这个也差不多

网友:
高清无码,要顶

网友C:
我1400kv的电机都是上10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400kv的电机都是上10寸桨

那你也是6

网友:
静等楼主的视频!!

网友:
1.4KG重?     我用2216 1250KV  飞1.4KG的飞机都感觉吃力!

网友:
我也想用自制的大胖子飞FPV  ,就是不知道配些什么。。

网友D:
楼主这个摄像头录像清晰么?机身我感觉没必要加强,已经够结实了,要加也是在后半部分加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摄像头录像清晰么?机身我感觉没必要加强,已经够结实了,要加也是在后半部分加就好

这个摄像头效果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小子  1400 和这个也差不多

好小子那个材料和翼型造成阻力很大,飞不快。好小子的碳杆后机身弹性大,无阻尼造成抖动,影响摄像头画质。

网友:
桨小了,动力么,还勉强,桨确实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