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4轴电调供电及其它问题

楼主(2015-11-07):
如题,我是一名多轴新手,最近刚把设备搞上于是问题出现了,问题1:四个电调如何连接电池问题,请问各位大神4个电调的电源接头是并联还是串联?
问题2:四轴前进方向是一正一反转还是两个都反转或正转?
问题3:四个电调的控制线是连接飞控上还是接收机上面!具体如何连接?

问题4:飞控如何连接遥控器接收机?
请各位老鸟详细帮新人解答下,非常感谢
热心的朋友请加我qq178558110帮助下信任,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问题1,4个电调当然是并联。
问题2,这个取决于飞控的控制方式,常见的是X型飞行模式,参考APM的飞控的电机转向,前面2个电机是左顺右逆(俯视看,左顺右逆)后面两个是左逆右顺。
问题3,四个电调的油门信号线当然是接在飞控上。
问题4,飞控和接收机的连接一般都有说明的,一般来说是1-5通道分别接到飞控的1-5通道即可。1-4控制飞行,5通道常用语飞行模式切换。
建议你先恶补一下啊~帖子比我发得还多,不像新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4个电调当然是并联。
问题2,这个取决于飞控的控制方式,常见的是X型飞行模式,参考APM的飞控的电 ...

非常感谢你的详解,我大概明白了,我帖子发的多不是多轴,一直玩直机跟涵道,对于多轴确实菜鸟一名,呵呵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