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从一个普通6通道的AUX取出一个开关信号?比如开关个车灯

楼主(2015-11-08):
自己DIY了个小车,用的是华科尔的普通6通道接收机,现在想从AUX路接出个车灯的开关,要怎么做?
自己试着用舵机推开关方式试了试,根本不行,连烧了3个华科尔450电直的舵机
还有什么办法啊高手们?

网友A:
坏舵机的电路板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舵机的电路板改一下,就行了

能说的仔细点么?我用辉盛舵机试过,断开马达的两根线,在这两根线上接个继电器,结果继电器不断的哒哒响。原来舵机马达也是PWM调速的

网友:
加个好友1820716861

网友B:
请参考穿越机刹车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穿越机刹车灯

谢啦!某宝已找到,搜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