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问车长。

楼主(2015-11-08):
炮管俯仰用什么舵机,还有伸缩用什么舵机,用几通遥控器。谢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A:
俯仰普通金属舵机就行,或者看你连接方式,,后座选择就更多了,直线舵机最简单的,也可以仿真加弹簧啊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俯仰普通金属舵机就行,或者看你连接方式,,后座选择就更多了,直线舵机最简单的,也可以仿真加弹簧啊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