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从电器截止电压不准确,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11-08):
b6充电器3s(新电池)充满电,用万用表检测只有12.45,单片测量4.14,但是b6显示12.60,单片显示4.20,不知道是万用表不准还是b6差太多了?

试了网上校准的方法,单片校准没能进入校准界面,同时按1,3键上电后直接进入充电界面了,总电压校准可以进到校准界面,但b6显示的电压太高,调节2,3键也调不到万用表检测的电压上,万用表检测电压是11.75,图上已经调到-20了但显示11.81

手上没有高精度万用表,求哪位好心人帮忙校准一下b6,成都的最好!万分感谢

网友A:
俺都刷了,校准一下就ok

网友B:
这版本b6可刷固件,随便调电压,注意安全。方法论坛有,自己搜索,自己搜到的印象深。

网友B:
B6没必要用并冲板,功率不够~

网友C:
找一个准确的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D:
100%肯定是你万能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都刷了,校准一下就ok

校准不是需要精度很高的万用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版本b6可刷固件,随便调电压,注意安全。方法论坛有,自己搜索,自己搜到的印象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没必要用并冲板,功率不够~

就是,并充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准确的万用表测量一下

身边没有玩航模的,找不到万用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肯定是你万能表不准,

为何这样说

网友D:
30元一个的电子万能表~~你认为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元一个的电子万能表~~你认为准吗??

再不准也不可能差这么多撒

网友E:
成都玩的人还少啊。找一下呗,肯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都玩的人还少啊。找一下呗,肯定多。

多是多,但是精准的万用表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是多,但是精准的万用表少啊

这个倒是。

网友E:
不行就找修家电的那些地方嘛,他们的万用表要好些。

网友A:
看看我这校准完后,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就找修家电的那些地方嘛,他们的万用表要好些。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这校准完后,4s电池

你校准刷固件没?我的单片校准更本进不了校准界面,只能进总电压校准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校准刷固件没?我的单片校准更本进不了校准界面,只能进总电压校准界面

刷了固件的,觉得这个固件还是不错的,除了测内阻不准外,没其它的毛病,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了固件的,觉得这个固件还是不错的,除了测内阻不准外,没其它的毛病,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刷固件需要些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固件需要些什么东西?

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固件的,觉得这个固件还是不错的,除了测内阻不准外,没其它的毛病,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测内阻需要开大电流,越大越准。另外正品B6比山寨的也要准,多次测量,误差正负20%左右,山寨的就漂来漂去的。

网友F:
只要不过充,其实也没什么,不充到完全饱反而对寿命有利。如果还不平衡才有校准的必要性。

刷机教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236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不过充,其实也没什么,不充到完全饱反而对寿命有利。如果还不平衡才有校准的必要性。

刷机教程http ...

恩恩,平衡度很好,就是电压不够

网友G:
可刷可无次数限制校准的B6软件,改成开源的B6软件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刷可无次数限制校准的B6软件,改成开源的B6软件更爽

哪里有开源的固件?

网友:
先保证你的万用表没问题再说吧。。。

网友:
我也搞一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