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发热严重

楼主(2015-11-08):
最近飞丢一架280,这两天加班熬夜又造了一架新的,原班配置,银燕的12aBL电调和2204电机,已经调试好顺利试飞了。可是现在发现其中有一个电调发热非常严重,隔着热缩套用手摸那个发烫的原件几乎摸不住,太烫手了。在naze32的电机顺序里是2号电机的电调。不知道各位模友们有谁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又是怎么分析解决的

网友:
发热的那个电调的电机检查一下

楼主:
我把电调的三根线只插一根线到飞控上,就是那根信号线,其他两根电源线和地线让它空着,结果这个立刻电调不烫了,不过另外三个比较烫,现在看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发烫的是bec这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调的三根线只插一根线到飞控上,就是那根信号线,其他两根电源线和地线让它空着,结果这个立刻电调不 ...

不通电当然不烫了

网友:
不是电机就是电调的事

网友A:
带bec的电调,不会是把4个电调的信号3根线全插到飞控上了吧?应该只用其中一个电调的bec给飞控设备这些供电就行了,另外3个电调的5v(红线)要挑出来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bec的电调,不会是把4个电调的信号3根线全插到飞控上了吧?应该只用其中一个电调的bec给飞控设备这些供电 ...

被你说中了,我就是全插上了,原来只插一个就可以啊?我还是新手小白一个,虽然在网上学习了很多,不过看来还是缺乏实际经验。不知道大家都是这样的吗?

楼主:
会不会我那个掉河里去的280就是因为长期这样使用才失控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你说中了,我就是全插上了,原来只插一个就可以啊?我还是新手小白一个,虽然在网上学习了很多,不过看 ...

我也是都插到飞控上了吖,如果只插一路电源和地,岂不是其他几路电调的信号线端子要破坏?

楼主:
不用,把信号线的那头插进去,剩下的朝上空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都插到飞控上了吖,如果只插一路电源和地,岂不是其他几路电调的信号线端子要破坏?

把信号线的那头插进去,其它两头朝上面空着就行了

网友:
电调发热跟这个有关系?不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信号线的那头插进去,其它两头朝上面空着就行了

能拍个照片看看嘛?哪个接口

楼主:
我又试了下,TM的插哪个哪个电调就烫的不行,只要给飞控供电就这样烫,那些只插了信号线的电调就不烫。不知哪里的问题,搞得我都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拍个照片看看嘛?哪个接口

电调接头不是有三根线吗,信号线和地线在两头,电源正极在中间嘛!插的时候不要三根线一起插,只把信号线的头插在飞控信号线的那一针上就行了。

网友:
可能是BEC电压一至性差,电压低的被倒灌电流,白白浪费电能去发热了。只用一个电调给飞控供电是正确做法。

网友:
是bec的问题。信号和地一定要接,中间的电源空着不接,飞控单独供电

网友:
电调的信号参考电位是地,所以一定要接地

楼主:
可是无论用哪一个电调单独供电,那个电调就发热特别严重,四个都试过了,难道四个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无论用哪一个电调单独供电,那个电调就发热特别严重,四个都试过了,难道四个都有问题?

所以我都是買沒 BEC 的電調..接收機另外裝個 bec 給電. 從沒發生過問題.
fyi

网友:
不建议带BEC的电调只插一个,要是这个电调出问题,飞控不就挂了吗,至少插2个,有个备用的,也别担心互相有影响,这个有隔离工艺的。

网友:
我天行者插四个电调给飞控供电没事,好象说开关型的BEC不能并联,线性型的可以并着用。
我看了一下银燕的12aBL电调的BEC只能供1A的电流,供不了太多的用电设备。

网友:
应该是电调的BEC功率小了,不要用电调供电了,换个外置BEC供电。

楼主:
麻烦大家再帮我分析下吧?NAZE32飞控,银燕12A BL电调,银燕2204 2300KV电机,四电调供电一起都插上,只有一个发烫严重,如果只用一个电调供电的话,那就是插哪个哪个烫,但是飞机能正常使用,而且飞的还挺稳的,只是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心里不踏实,也不敢放开了尽情飞。

网友:
我刚才跑我们车间去问,工程师告诉我,电调有问题,建议更换电调。

网友:
所以还是尼博的280啊,全集成的电子板好,要不要试试啊,不用接线,到手即飞,重量双轻,飞得快。

网友:
这个现像估计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那我试试把四个一起插上,然后看哪个烫,就不用那个,再看看另外三个还会烫不

网友:
飞控没问题吗 什么电调 是7805吗 要是的话1A够用了 不至于发热严重 换个飞控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接头不是有三根线吗,信号线和地线在两头,电源正极在中间嘛!插的时候不要三根线一起插,只把信号线 ...

我的电调这三根线是在一个3pin的连接器上呀,分不开的呀!

网友(2015-12-19):
用带5v输出的电流计啊

网友:
电调的BEC都挑出来 外置一个BEC

网友(2016-03-03):
这个简单问题折腾30条回复,单独bec就行,穿越机不必担心飞控或接收死机,就算死机也目视范围能找到,随便淘宝搜一个be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