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APM 不知道有多少版本的

楼主(2015-11-08):
APM 有哪几种啊 请用过的说说 有点哪种好点

网友A:
官方版:apm2.52(内置罗盘),apm2.6(罗盘外置)。
改正版apm2.8(罗盘可通过跳线冒选择内置或外置罗盘)。具体详细改正可以网上了解一下。

网友B:
不知道哪家做工好,雷迅的2.52 2.6 都快可以入PIX了

网友C:
都转PIX了 APM一天比一天便宜

网友D:
入PIX吧 比APM省心一点 后期的升级空间也大些

网友E:
唯一建议就是 不要买APM
PIX基本上400以下能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