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飞行中,突然掉高度是什么原因?不受控制……

楼主(2015-11-08):
今天早上看天气很好,满电上机飞行,V版
飞行一切正常,飞到电池还有40%左右的时候,飞机正在飞行的地方突然直接掉高度,不受控制,飞机并且闪红灯,吓死我了
看着飞机直接就往当前飞行的地面降落,幸好是麦地,损失不大,是什么原因啊?
下来直接看过电池电量还有二个灯,遥控器也是满电开始飞的,飞机才买,新手也没敢飞多高,大概20米,卫星10个左右,求原因啊

网友:
失控了?遥控器没电了?

楼主:
都是满电飞,而且新手没敢飞多高,卫星也是有的,飞机电池显示还有40%,突然直接闪红灯掉高度,赶脚要直接降下来,控制不了,吓死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满电飞,而且新手没敢飞多高,卫星也是有的,飞机电池显示还有40%,突然直接闪红灯掉高度,赶脚要直接 ...

一键起飞没关,不管是不是新手都最好别用,那种按钮基本都可以视为一键返厂和一键放生

网友:
你是不是接的sbus2?

楼主:
没有按任何一键起飞 ,无头什么的

我估计是不是指南针校准的第二步,教学视频有误造成的,好像是以飞机为中心360度转圈,我是以人为中心拿着飞机360度。

网友:
罗盘有校准吗

网友:
不是手动飞,完全拼人品

网友:
零度的什么飞机?

网友:
闪红灯应该是接收机失去信号了,设置失控返航了吗?如果设置了的话再遇到这种问题果断关控返航

网友:
电子产品的这玩意 没法说

网友(2015-12-11):
我经常遇到这种情意,飞多了就能出现,小心就好,别飞远

网友:
炸了,先检修机器再飞咯

别飞远,安全点姿态飞,外场异地飞最好罗盘校准下,用几分钟先近距离试试飞行效果,检查机器情况,冬天飞天池要充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