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配置

楼主(2015-11-08):
1,如图,400轴距,打算上4s电池,求配置?2 ,如果用大疆e305电机,是不是只能用大疆的9450自紧桨?

网友A:
大疆9450就挺好用的 方便拆卸动平衡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9450就挺好用的 方便拆卸动平衡也好

谢谢,我想知道e305可以换其他桨吗?比较中意e3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e305可以换其他桨吗?比较中意e305

直接买动力套合算 有配自紧桨的 单独买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动力套合算 有配自紧桨的 单独买比较贵

谢谢,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换10寸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换10寸桨

4s的话还是用9寸吧 3s可以10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4s的话还是用9寸吧 3s可以10寸

好的,谢谢了

网友:
低照度大光圈摄像头+小蚁双头改造完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2071  看我这个,一样的机架

网友(2016-01-06):
每个老手都是我的师傅,谢谢。

网友:
2212电机挂云台和狗有点吃力

网友:
建议用2312或2216电机 20或30安电调

网友:
2216 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