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体风动船不能转弯

楼主(2015-11-08):
我用挤塑板做的双体风洞船做好了,目的就是为了跑跑速度,昨天试水,速度还行,就是高速时不能转弯,舵量打大点差点翻船
视频没有过阵子再上
如果改成水舵效果会好点吗?为了转弯侧翻,加水刀有用吗

网友:
搞个水舵,船下部适当搞些配重,类似帆船那个,转弯就不易翻船了

网友:
装个水舵,在船底适当配下重,类似帆船那个压铅,这样转弯就不易翻船了。

网友:
在螺旋浆后面装个空气舵,

网友A:
矢量转向 高速时肯定容易翻点 横向推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转向 高速时肯定容易翻点 横向推力大

有控去改个水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