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制作简易热切割?

楼主(2015-11-08):
最近在切割KT,由于楼主经验不足,刀子切割的曲线不行,怎么制作一个简易的热切割?

网友:
据说是用一根吉它弦或电炉丝.
准备个实验电源,电压电流可调的.
其实什么都可以自由发挥的.

网友:
电阻丝60厘米··2S电平稳切割··3S电暴力切割
或者500W以下电炉丝··加温拉直

网友A:
拉弓(可用小铁锯加陶瓷绝缘子来做)加电炉丝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得提个醒,由于电炉的功率不同,电炉丝长短,粗细不一,得按自已的要求,来定好使用电压,电流,不然,要不热量不够,要不直接烧掉了。如果不想动脑,条件允许的话,用大功率的可搞电源效果较为理想。

网友:
再做个架子

网友(2016-06-06):
引用 网友A:
拉弓(可用小铁锯加陶瓷绝缘子来做)加电炉丝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得提个醒,由于电炉的功率不同,电炉丝长短, ...

请问这个是不用电阻吗?直接正负极接线的两端?比如吉他二弦,不接电阻会不会出现短路的情况,真心求解,想做一个
电源是电脑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弓(可用小铁锯加陶瓷绝缘子来做)加电炉丝是非常好用的,但是得提个醒,由于电炉的功率不同,电炉丝长短, ...

电吹风里面发热丝行不行?用多大电压

网友:
最好用发热丝,具体做法:1,定长度,2,量电阻,3,欧姆定律算出所需的电压与电流,算出功率。不能大于电热丝额定功率,4,接着就是手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