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连接A10-3H,华科尔x4

楼主(2015-11-08):
不知道DATA BUS能不能实现所有功能啊,华科尔12e遥控器,空着好几个通道呢。

网友A:
看下此接收机是否有SBUS功能,如果没有的话只能用PWM控制,黑白线控制俯仰,红线控制第三轴。
第三轴的控制方式有两种:一360度旋转,二模式切换(锁头,追头,一键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此接收机是否有SBUS功能,如果没有的话只能用PWM控制,黑白线控制俯仰,红线控制第三轴。
第三轴的控 ...

谢谢,请问第三轴360旋转需要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第三轴360旋转需要设置吗?

需要的,在调参软件中把第三轴的控制方式改成:第三轴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的,在调参软件中把第三轴的控制方式改成:第三轴可控。

好的,谢谢

网友(2016-08-01):
DATA bus是PWM模式,可以控制所有通道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