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桨了

楼主(2015-11-08):
下了几天雨。今天终于见晴了,早上飞了五块电池,很愉快,上午把电充好,寻思中午再飞几块,结果第一块还没飞完,直接射桨了。好危险!
拉杆组坏了,横轴弯了,把机头罩那个杆也断了

网友A:
受伤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伤了吗

飞到同事身上,穿的一件工装,超厚,万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到同事身上,穿的一件工装,超厚,万幸

命大,还好没射脸~~宇宙牌要多检查啊,打胶了么

网友A:
那工装质量也太好了吧 叫什么,多少钱,TB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命大,还好没射脸~~宇宙牌要多检查啊,打胶了么

现在还是纯亚拓,不是宇宙牌,宇宙牌配件还没装上去

我也是正打算降落,已经很低了,要不然损失更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工装质量也太好了吧 叫什么,多少钱,TB有吗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价钱也不清楚,公司给配的

网友C:
事故原因分析一下,横轴两端的螺丝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故原因分析一下,横轴两端的螺丝松了吗?

是啊,螺丝胶也打了,可能是拧的时候就有问题

网友D:
早就该换4mm通轴,2.5m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就该换4mm通轴,2.5m螺丝~

是啊,旧的强度实在是不行

网友:
桨是什么桨

网友:
我靠 我最怕的就是射桨 这要射脸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纯亚拓,不是宇宙牌,宇宙牌配件还没装上去

我也是正打算降落,已经很低了,要不然损失更惨

宇宙牌=亚拓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宇宙牌=亚拓牌

新手好奇的问一下为什么称亚拓为宇宙牌

楼主:
桨用的碳纤桨,桨一点事没有

楼主:
为什么呢?不明白

网友:
我也射过,还好没有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手好奇的问一下为什么称亚拓为宇宙牌

宇宙牌最流弊啊

网友:
还好  万幸!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不明白

纯亚托=宇宙牌,山寨亚托=万国牌
因为宇宙牌从不出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用户的问题。
宇宙牌,宇宙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纯亚托=宇宙牌,山寨亚托=万国牌
因为宇宙牌从不出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用户的问题。
宇宙牌,宇宙第一 ...

明白了,确实是人的问题,飞行前的检查没到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白了,确实是人的问题,飞行前的检查没到位

品质有问题的时候,也会这么回你
所以宇宙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品质有问题的时候,也会这么回你
所以宇宙第一。。。

,,我的现在也正在向万国牌发展

网友:
我擦 直机也射桨。。。。 吓尿。。

网友:
射在同事身上

网友:
建议多检查飞机,直升机要精细

网友H:
射浆算啥?大浆夹射了都没说啥。

网友I:
DFC那个臂用锉刀搓断一点点可以把断丝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纯亚托=宇宙牌,山寨亚托=万国牌
因为宇宙牌从不出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用户的问题。
宇宙牌,宇宙第一 ...

就是飞机的问题也说是人的问题
说是你问题就是你问题不是也是

网友:
射了,说明长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DFC那个臂用锉刀搓断一点点可以把断丝取出来的

陷到里面了,基本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射浆算啥?大浆夹射了都没说啥。

这就是大桨夹飞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陷到里面了,基本没办法

用锉刀把铝搓掉一点知道里面的断丝露出来钳子可以夹住就可以了!
DFC主旋翼連桿組少那么一毫米不会影响用的!
这里是要求把连杆丝拧到底的不拧到底炸鸡就会断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锉刀把铝搓掉一点知道里面的断丝露出来钳子可以夹住就可以了!
DFC主旋翼連桿組少那么一毫米不会影响 ...

我回去试试

网友G:
为神马不用钻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神马不用钻头呢?

钻头把里面的螺丝扣也磨平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头把里面的螺丝扣也磨平了啊

用1毫米小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