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龙飞翼装机完毕,重心老是靠前咋办?

楼主(2015-11-08):
卖家图上重心在手捏位置,但是电池已经往最后放了结果还是前面太重。只好在尾部粘了两段钢柱配重,这样用8086马刀桨时才算平衡。
若是用橙色的桨还是重心靠前了~怎么破??

网友A:
这个挺好飞的,电池往后放

网友:
这个的确很好飞,滑翔能力超强,就是很容易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好飞的,电池往后放

再往后就盖不上盖子了……
华硕前面要是加摄像机什么的,以后更难办了

网友B:
我也飞过这个 滑翔性能很好 我的配置是2212KV1000 3S2200  40A直机电调 桨用了9045
电池的位置我放在你那个黑色拉杆的后端头  也就说电池还要往前放 与楼上两位意见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飞过这个 滑翔性能很好 我的配置是2212KV1000 3S2200  40A直机电调 桨用了9045
电池的位置我放在你那 ...

那么重心对么?我看卖家秀里都是电池在前面放,但那样的话后面得配重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重心对么?我看卖家秀里都是电池在前面放,但那样的话后面得配重才行吧

我的后面没有配重 而且还把电机线延长了 把电调的位置前移了

网友B:
对了 我的这个飞翼最后一次炸坏了 因为水平不好 错舵 但是我的重心没问题的 打算再入个天行者1340  大约110块  应该可以用同样的配置
打算把他改造成可拆卸的便携式的。。。。 X5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有点贵19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 我的这个飞翼最后一次炸坏了 因为水平不好 错舵 但是我的重心没问题的 打算再入个天行者1340  大约110 ...

电池放前面的话,重心还在收捏的位置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放前面的话,重心还在收捏的位置么?

是的  你可以不推油门 在草地上 轻轻向前抛一下看看 正常是可以滑翔一下的 而不是一头栽下  这是我测试重心是否合适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你可以不推油门 在草地上 轻轻向前抛一下看看 正常是可以滑翔一下的 而不是一头栽下  这是我测试重 ...

这不科学啊~莫非你那个电调很重,可以平衡前面电池的重量

网友:
还是重头的话,只有换小电池了

网友C(2016-08-24):
能飞多久,我要装6s   70涵道,6s   15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飞多久,我要装6s   70涵道,6s   1500电池

二十几分钟,带图传摄像头

网友:
飞机的翅膀能拆下来拿出去后在装上吗

网友:
楼主可以把两个舵面向上高出3-4毫米,自然就抵消了头重问题。我第一次调大了,飞起来抬头严重,再调了一次,飞起来就很平稳,航线也很直。

网友:
翔龙飞翼

楼主:
飞机早已飞丢~秋天再玩

网友:
电池是需要后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