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professional支持什么手机?

楼主(2015-11-08):
    小弟只飞固定翼,然而学校剧组为了航拍新购进一台精灵3,我用的手机是红米NOTE,根本就连接不上飞机,有人用红米的吗?不知道是我手机问题还是飞行器问题?连接IOS手机正常,还有个问题,精灵3能连接普通显示屏么?如果能连接那飞行参数那些不就是不能调了?

楼主:
难道这是要卖肾的节奏

网友:
红米NOTE够用

楼主:
红米NOTE根本就连接不上。。难道是我手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米NOTE根本就连接不上。。难道是我手机问题?

我用的挺好  但是只能说够用   不要高性能了

网友:
小米NOTE完美支持大疆APP

网友:
红米闹腾不可以用,没画面的,我的就是

网友A:
红米note需要设置后才能用的, 自己百度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米note需要设置后才能用的, 自己百度下就好了

关键词是什么呢?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B:
ipad air2 完美支持,毫无延迟,红米note,可用,卡,毫无体验性可言,iphone5,也卡。

网友:
安卓和苹果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ad air2 完美支持,毫无延迟,红米note,可用,卡,毫无体验性可言,iphone5,也卡。

可能是我手机问题,飞机是学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