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组装木质骨架蒙皮大飞机,一展1700,求大神指点我 ...
第一次组装木质骨架蒙皮大飞机,一展1700,求大神指点我的配置,

楼主(2015-11-08):
看图,天蝎星4025,330kV,好盈120a,opto电调,双天电源,jr xg8,
6s,5000mah可以吗
1610木质桨

网友A:
图片没有上吧,看不到

网友B:
没看到图

网友C:
这个可能要试试才知道了,这个电机是直机的吧,按功率可以用到18*10左右的桨,用6S可能KV稍低了点,我双天370 KV用6S ,18*8的桨,动力不错,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