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naza v2配机不能启动问题

楼主(2015-11-08):
今天设备总算到齐了,激动中着手进行安装,所有的连线包括安装方法全部按照说明书操作的,经过一番折腾后总算安装完成,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飞控自检完成后led灯一直2黄慢闪+3红快闪,
电机
无法启动!反复看了好多次说明书未得到解决!求大神们速度帮忙处理下,本人表示感谢
急急急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决,感激万分

网友A:
请教准imu,然后再教准指南针

网友B:
LZ的意思是无法解锁?2黄慢闪+3红快闪--油门不在中位+无GPS卫星信号;

网友C:
我遇到过。 调了半天。 最后复位遥控器好了。 但需要重新调参

网友D:
你不会不晓得用电脑校准吧?

网友E:
控设置没好吧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