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者穿云失败即而丢机后的经验总结

楼主(2015-11-08):
前几天冲浪者穿云结果一去不回了,努力寻找几天无果,反思教训总结如下
设备:冲浪者X8 天九控无增程 图传5.8G2w 飞控非凡F2
一、             天气 导致丢机的主要原因 当时天气阴天小雨,趁雨刚停随即就起飞,上去不到几分钟就又下雨了,而且还起风了,外露设备如GPS可能淋雨不能正常工作
二、             遥控无功放增程,433增程,不可飞高飞远。固定翼受风影响顺风速度很快,一旦飞出遥控范围,仅凭飞控的返航,在无风或设备正常时可能回来,但逆风或 设备 故障 如GPS坏了没卫星就再回不来了。当时还在想怎么使飞降下来时,发现飞机已失控返航状态,2公里之外了,太快了也就几十秒吧从1公里到了2公里
三、             飞FPV是要需要经验的,当时飞机还在遥控范围内时没有及时控制飞机降低高度,飞机已经不能保持固定航向了,处于逆风将飞机吹的一直转圈。风很大自稳模式降不下来,飞的高了遇到大风危险。如果切为手动模式使飞机螺旋下坠至几百米就可控了,不至于眼看着飞机失控返航状态一圈一圈转着让风吹走了,直至图传信号消失。
四、             地面DVR录像和GPS追踪器。这两样是在丢机后寻飞机用的,可惜哪样都没有。图传信号消失时飞机高度1XXX米以上 4公里以外 找都没法找范围太大了 ,在飞控和电池的支持下 再飞出10公里都有可能。
五、             FPV还是保守点好,再不可盲目的飞高飞远。

还是单飞,如果现场再有人可以一边开车追着飞机,一边遥控飞机下降

网友:
血的教训啊!!楼主节哀!

网友:
飞fpv还是有多多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阴雨天不飞fpv

网友:
教训,光飞机丢了只是钱和时间的问题,要是再炸到什么什么就不光是钱的问题了。

网友:
大风天飞X8这种小型飞机,只有手动才能保证飞回来
飞控基本不可能将飞机控制住——炸坏一架757-v2的经验

网友:
我也丢一个冲浪者 分析原因 apm失灵或死机

网友:
不作死就不会死。。。

楼主:
no zuo no die 再不要穿什么雨云了 就当留个教训吧

网友A(2016-02-13):
fpv   天气恶劣不飞    市区内不飞    设备不可靠不飞   地面工作没检查仔细不飞
有风可以接受下,逆风出去,顺风回

网友:
不加增程我是不敢玩。轻量级的飞机风一吹就跑偏了。

网友B:
我去年10月份左右也丢了一架冲浪者x8
原因和你一样,逆风回不来
冲浪者 无风的情况 确实不错
但有点风,冲浪者就不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   天气恶劣不飞    市区内不飞    设备不可靠不飞   地面工作没检查仔细不飞
有风可以接受下,逆风 ...

很有道理,支持

楼主:
那会胆也大,天九遥控 没增程  就敢飞高 刚开始1000米 接着1200 后来1500也没问题,1500的高度总共就飞过三次,最后一次为了穿云赶上了个又下雨又刮风的天气结果飞丢了,不作死就不会死。。。且飞且珍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年10月份左右也丢了一架冲浪者x8
原因和你一样,逆风回不来
冲浪者 无风的情况 确实不错

严重赞成 我也丢了一个 掉海里了

网友:
一切小心!

网友(2016-07-21):
谨慎谨慎 再谨慎

网友:
飞远程一定要细心

网友C(2016-09-17):
我是看着osd方向飞回来的,风大自动返航看着距离越来越远,切A模式手动飞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着osd方向飞回来的,风大自动返航看着距离越来越远,切A模式手动飞回

前几天飞冲浪返航逆风没回来 一样的切返航后飞转大圈 风有点大 最后飞到离家5.5公里电量耗完坠落了  期间用的定高定向  和 平衡两个模式飞都不能稳住航向 ,也许手动飞就能控住航向了

网友:
丢一次会增加自己的经验,但想想飞机找不到了心痛得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