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hawk飞行模式设置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5-11-08):
在使用mission-planner给pixhawk设置flight modes时候总是不成功,模式下拉框什么都没有如图,有人说是地面站版本问题重新下了一个还是这样,求指教

网友:
可以调成中文,

网友A:
确认地面站和PIX已经链接上了?默认如果没有设置的话,应该都显示为自稳状态啊,我的好像这样。
更新下地面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地面站和PIX已经链接上了?默认如果没有设置的话,应该都显示为自稳状态啊,我的好像这样。
更新下地 ...

更新过了的~群里有人说是地面站版本问题,我都官网重新下载了一个安装之后还是这样。连接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其他所有数据都是正常的除了这个模式没法选择,校准什么都完成了

楼主:
http://firmware.diydrones.com/Tools/MissionPlanner/     已经解决了 又下载了一个旧版本的,大概是新版本不太稳定,多谢群里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