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120的控油门对上推会回中么?

楼主(2015-11-08):
我的会回中!

楼主:
就原厂控

网友A:
背面有2个螺丝(外面橡皮盖住),调节松紧可以换手,或者让杆回中还是带摩擦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有2个螺丝(外面橡皮盖住),调节松紧可以换手,或者让杆回中还是带摩擦力

我的意思是左手油门摇杆 对上面推会自己回中! 对下不会回中,这正常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左手油门摇杆 对上面推会自己回中! 对下不会回中,这正常么?

这是调节螺丝没上紧,你去控的背面,把那个橡胶帽拿开
里面有一颗调节螺钉

网友A:
把螺丝刀插进那个洞,剩下的不用我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螺丝刀插进那个洞,剩下的不用我说了……

试了不行在想要不要打开看看

网友(2016-01-10):
厂家说是可以调的,但是我试过几次都不成功,请高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