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的主板移到v977能不能用?

楼主(2015-11-08):
977的主板烧了mos管,不知道K110的主板能不能换上直接用,然后对上14sg飞?
  有人试过么?求解。。。

网友A:
尾电机MOS管吗,si2300,X宝15元100个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MOS管吗,si2300,X宝15元100个包邮。。。

我知道,只是不想用原厂控了,用14sg耍逼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MOS管吗,si2300,X宝15元100个包邮。。。

简单飞线就搞定了~零成本

网友:
能用,但是110是0720尾电机 977是0716,锁尾还是110好

网友B:
能用, 而且以後若加装改2S套件後,会变成比K120还轻还猛的2S机,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 而且以後若加装改2S套件後,会变成比K120还轻还猛的2S机,

实践过了吗

网友:
肯定能用  换个尾电机吧   原装那个716是渣,只有这个尾电机不同而已

网友:
都有十个人在用了, 我也在用,

网友(2016-01-10):
110和977的区别就是主板和尾电机,摇控器.所以换了主板就变成110了,只需要把尾电机换成720的就可以,锁尾更好一些.

网友(2016-04-27):
控通用吗?

网友:
可以用 不过遥控器也要换成110的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