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没自信了···

楼主(2015-11-08):
喜欢航模,买了KT的苏27,没想到玩航模这么 难,始终都是炸,飞起来的机会都没有。后来听说好小子1000好飞,就买了一架,装上,也是炸,模拟器练得不错,已经能定点降落,就是实际飞行不行,炸的都没有自信了···

楼主:
是不是飞机调试不好?怎么才能调试飞机呢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是重心没调好吧

网友:
模拟器很重要。 好好练

网友:
个人认为,模拟器练好了,也只能是调机问题了,如说得不对勿喷

网友:
好小子应该很好飞呀   其实是你没自信才导致炸的   不是炸导致你的没自信    不要怕炸  100块钱的玩意  炸一次也坏不了    操作别畏首畏尾的   模拟上咋飞真机就咋飞   别怕    该大油门 就大油门 改大舵量就大多量
我塞斯纳第一次起飞就是  连炸了一个礼拜  后来心想撞坏换个  结果大油门跌跌撞撞的  飞起来了  1个电完事不会降落 炸下来的   但还是很高心

网友A:
准备飞了就什么都别想   把飞机弄天上去 在考虑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飞了就什么都别想   把飞机弄天上去 在考虑别的

嗯嗯,谢谢指教

网友:
新手都这样的,好小子在地面要保证舵面方向正确,舵量适中,重心正确后放心大胆的飞,总会成功

网友:
你需要克服心理障碍  其实你会飞的 只需一个老鸟拿你的飞机飞一次 然后站在你旁边 不用他教 就站在你旁边 你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谁不是炸过来的,只要认真的走下去,找自己的问题出在哪儿,没多久就会走出这个怪圈!

网友B:
建议你买个PP板S27  保证你炸不坏

网友:
最好可以找个当地的模友带你一下

网友:
谁说kt板不耐炸,我的板机大大小小炸了十次有了

网友C:
找个模友带你飞吧,如果你的模拟器已经练得能够定点降落了,只要老模友带飞一次,你的信心就能够恢复,并且老手可以及时发现你的装机问题(如果确实有问题的话),老手带飞一次胜过你自己去摸索炸机十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买个PP板S27  保证你炸不坏

不会飞,铁板都能炸坏

网友D:
明显就是地面没有调试好,重心对不对?舵面的量设得对不对,楼主都不知道。另外,你装机是和谁学的?装机是最重要的,一定要跟着高手学,飞机如果没有按照要求装标准,那是肯定飞不好的。第一次飞,邀请老鸟带,在地面上把飞机调好,然后再上天试飞一下,再作调整,调整好了的飞机交给你飞,怎么会不好飞???我调整好的飞机,比如第一代的好小子,都能把遥控器放地上不管,飞机自己在天上盘,都不用去管它。
我2007年学飞的好小子,到现在还在飞,新手是不炸机的,只有到了后来要练习各种比较有难度的动作,那才会开始炸机。

我们学飞时,
第一步,学习装机,最好是按照国家队的标准,严格手法,严苛要求。
第二步,学习飞行,那就是苦练模拟器,我在正式飞之前,前后加起来苦练了5个多小时的模拟器。用的是塞斯纳,做到10次降落都能降落在跑道上,且8次不能有任何的跳,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第三步,正式飞行,由老鸟先空中调试好,交给我,由于有模拟器的练习的基础,立马就能操控得稳稳当当,当时用就是2007年的第一代的“好小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就是地面没有调试好,重心对不对?舵面的量设得对不对,楼主都不知道。另外,你装机是和谁学的?装机是 ...

感谢指点!因为没有找到老鸟,所有的飞机都是自己装的,自己调试,感觉只要舵面水平,左右不反就行了~舵量也没有研究,所有的飞行知识都是在网上自己看自己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模友带你飞吧,如果你的模拟器已经练得能够定点降落了,只要老模友带飞一次,你的信心就能够恢复,并且 ...

感谢指点

网友:
LZ哪里人?
新手,机型一定要选好飞的,第二会调。
飞机喜欢动手的可以做一架微风,或者买后推飘飘。第二调的时候舵面安装要标准,重心手提机翼前三分之一处,飞机保持水平就可以。然后拉上去以后这些机保持水平不动都可以飘一会的,克服心理压力。

网友:
新手过来看一下

网友:
同新手,现在越发感觉场地对新手更重要

网友:
只要重心调好就没问题。起飞大油门拉舵,如果刚开始不好操作可以叫个人帮你扔飞机,

网友:
只要上了天10米以上就好了,好小子速度很慢,这个高度足够你进行各种微调了。

网友:
俺也是新手。楼主那的人?俺现在玩的是SU-27每天炸每天做。每天做每天炸。一开始连天也上不去。现在慢慢学的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