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450尾巴问题

楼主(2015-11-08):
猛推油门螺距变化大时 尾巴会往右偏90度左右,以至于翻彩虹时后空翻完翻回时尾巴跑偏失控了,还好救了回来,不死心又试了两次结果跑远看不清炸了,尾巴感度67,螺旋总距55,锁尾d1107,v3定速57,还要再把螺旋总距调高吗

楼主:
平时都是飞飞航线教练倒飞悬停,知道这个问题没在意,直到今天想翻下彩虹结果。。

网友A:
你的螺旋总距和循环是怎么出来的

网友A:
总距 55循环15  你是把浆翻了几个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距 55循环15  你是把浆翻了几个翻吧

什么意思?翻了几个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螺旋总距和循环是怎么出来的

调出来的啊,是不是调错了?

网友A:
总距和循环再你的K8安装里面应该有的   你是这2个值?
我设的是24   8     0

网友:
我理解 螺旋总距就是集体螺距*2  循环就是循环螺距    零螺距就是你的油门在零螺距时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距和循环再你的K8安装里面应该有的   你是这2个值?
我设的是24   8     0

安装里是螺旋总距和循环不是调节角度的吗

网友A:
是呀   我的理解这3个参数就应该写这些   不知道你的参数是怎么来的   台湾大师的参数也和我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   我的理解这3个参数就应该写这些   不知道你的参数是怎么来的   台湾大师的参数也和我的差不多

原先也这参数,发现猛推螺距时往右偏严重,就加大了总距和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呀   我的理解这3个参数就应该写这些   不知道你的参数是怎么来的   台湾大师的参数也和我的差不多

原先值同样,发现猛推螺距右偏厉害,就加大了总距和循环

网友B:
机械问题楼主调尾中立点时按照你的第2张图里设置,检查尾巴顺滑度.另外看楼主的风格和敏捷感觉手感很怪异,建议增大主旋翼陀螺增益到60,提高风格和敏捷,其他默认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问题楼主调尾中立点时按照你的第2张图里设置,检查尾巴顺滑度.另外看楼主的风格和敏捷感觉手感很怪异,建 ...

ok我试试,一个人单飞就是苦b.没模右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问题楼主调尾中立点时按照你的第2张图里设置,检查尾巴顺滑度.另外看楼主的风格和敏捷感觉手感很怪异,建 ...

k8安装里总距博士帽里距离是两根桨中联的距离吗,循环距离1和距离2是什么,我都没设置?

网友C:
检查尾波顺滑度和中立点吧 风格 50 敏捷100 博士帽里螺旋总距 30  螺距正负11  450L尾巴都不会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尾波顺滑度和中立点吧 风格 50 敏捷100 博士帽里螺旋总距 30  螺距正负11  450L尾巴都不会跑

好,我改天换7075的尾双推,尾巴中立点你怎么设置,我是打杆不碰到尾波,再凭手感微条下,没有刻意调中立点

网友:
尾巴左行程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k8安装里总距博士帽里距离是两根桨中联的距离吗,循环距离1和距离2是什么,我都没设置?

不要去动里面的数值,默认已经很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