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尾马达的烫手问题

楼主(2015-11-08):
我在论坛的其他高手启发下,也对尾电机加上散热器,效果令人满意,散热较好,已经不烫手了。热量完全可以接受。这样连续玩也不用担忧了。

网友A:
这个是华科尔的那个散热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华科尔的那个散热器吗?

我倒不清楚,淘宝上有买。是配7mm电机的,我稍微锉了一下,搞定。

网友:
问题是你连续玩主电机和电调受的了吗?我基本是俩机换着上,才谁都不发热

网友B:
尾电机座为什么不做成铝合金的,强大的副厂商在哪里

网友C:
治标不治本!!!心里作用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治标不治本!!!心里作用而已

不烫手了就好,还想怎么治?帅呆那样连续猛草都能飞一个月,除非从来不炸,不然损坏率和价格和直机其它易损部件比都排不了前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烫手了就好,还想怎么治?帅呆那样连续猛草都能飞一个月,除非从来不炸,不然损坏率和价格和直机其它易 ...

不一直操自旋翻的话,其实什麽都不改,持久度都还可以的,
自旋翻是把尾电机动力开到最大连嬻几分钟不停地翻,这是对尾电机和舵机综合耐用度测试的最好方法,
若只测尾电机耐用度可以把尾电机动力开到最大连嬻几分钟不停地自旋也可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一直操自旋翻的话,其实什麽都不改,持久度都还可以的,
自旋翻是把尾电机动力开到最大连嬻几分钟不停地 ...

不懂自旋翻,不过我瞎想,如果换一个方向自旋,尾电机不就没什么压力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懂自旋翻,不过我瞎想,如果换一个方向自旋,尾电机不就没什么压力了吗

但你若反方向來做自旋翻是做不了自旋翻的,  這原因高手們都曉得的,除非你把主槳方向电机方向,尾电机方向合部都一起改成反向的,才能做逆時針方向的自旋翻,但這時,尾电机一样是要開到最大動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你若反方向來做自旋翻是做不了自旋翻的,  這原因高手們都曉得的,除非你把主槳方向电机方向,尾电机方向 ...

好吧,这个动作对我来说实在太远了,涉及到自旋的航线和特技,我是头都晕了

网友:
自旋翻,对于买这机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的确很遥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座为什么不做成铝合金的,强大的副厂商在哪里

原厂就该配啦!!!

网友B:
高温确实对电机性能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厂就该配啦!!!

只能跟你说, 那是没什麽大用的, 它应会烧坏时,就差不多会烧坏了,
因为散热并非其易坏的主要原因, 以前我以为应该是因为它包覆太多散热不易才易坏的,
看过之前加这散热器照片的帖子的人都晓得, 但後来买其主板来研究过後,才发现真正的原因,
也才晓得有些模友秒烧尾电机是真实的事情, 因为在测试过程也曾几分钟内烧掉两个,整个过程共烧掉四个,
然後才设计出这套:"完美解决XK K120容易用坏8520尾电机的加装套件"
安装上去後, K120即可使用一般便宜的1S 8520尾电机来锁尾了,  当然此时尾电机的使用寿命
就和V977或K110改2S後的尾电机相同, 此时一电飞完要尾电机冷下来後再飞下一电的使用方式,以一天六电自旋翻为例,至少一个月以上的使用寿命,
而且它可以随时切换要用2S尾电机或1S尾电机, 套件完成品總重量只有4.67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