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不锁尾

楼主(2015-11-08):
一台飞了2年的X5 换了尾管之后,起飞尾巴向右温飘,心想可能是尾管太紧(以前可能太松老扫对转齿)尾拉杆相对变长导致尾巴推力不够,就把尾拉杆的球头套拧紧了一圈。再飞,果然不往右飘了...开始往左飘...才拧了一圈啊。勉强做个侧摆尾巴能甩60度。机械都查了一遍各种顺滑。地面检查尾巴修正,方向正常,但感觉力度不够.检查了陀螺上的感度也正常。搞不懂了,求解。Mini S bar+DS650

网友A(2016-05-19):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同问

解决了。。。不知道为什么陀螺仪被设置成非锁尾模式。。。
后来重新设置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不知道为什么陀螺仪被设置成非锁尾模式。。。
后来重新设置下就好了。。。。。。。

我回去看看,是不是设置错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