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平板天线没出100米就出现雪花 接着雪花屏就暗屏然后就瞎了(原前辈指教)

楼主(2015-11-08):
前一整子在魔友手里收购的精灵2,这几天在图传的问题惆怅!
情况如下:1 接收屏满电,2 天线都安装到位没有松动,3 出现雪花距离不到100米切换频道试过也如此。

焊接处用烙铁加固了一边,发现背面的有一层铜箔(银色的一层,不太专业我就叫铜箔吧)用万用表测过和天线的两级没有接通,不知道是不是要
接通其中的一段,是不是就是这个影响的………………??

下面是图传发射,魔友说是给零度供货的图传。具体我也不知道是啥图传功率的少也不知道!

不知名的一体显示器

楼主:
图片重了不好意思

楼主:
谁见过此图传和一体屏的请告诉我知

网友:
有点像零度图传的壳子

网友A:
零度图传是200mw 功率较小,另外 楼主你这个平板 你用的时候 用错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度图传是200mw 功率较小,另外 楼主你这个平板 你用的时候 用错面了吧.

那我所 提到的背面有一端需要焊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所 提到的背面有一端需要焊接么!?

这种东西 不至于 漏焊.我估计你是用错面了

网友:
我也是同款平板,地上是鹰眼锐视,双接收平板+四叶草,天上是欧姆威500mW+四叶草只装四叶草天线的话一千米左右是无压力的,加上平板之后最远到过两千米就没再往远飞了,只是一个平板就还没试过

个人感觉,平板接收角度毕竟小,单接收又不打算飞太远(精灵2也飞不了多远)的话还是用一套三叶草四叶草什么的靠谱

网友B:
1,把天线拆开,用电表量一下,内芯跟中间那一层是通路,外屏蔽层跟最下面那块(背板)是通路就对了。

2,检查下你的天线接口和接收机接口是不是匹配的,SMA接口有两种规格,如果你的接收机那端是外螺内孔,天线端又是内螺纹内孔,那你的天线实际上就变成了屏蔽罩,100米还能有雪花都算奇迹了~~~~

3,平板虽然有指向性,但是就算是背向发射源,100米的距离也不至于出雪花

楼主(2015-12-21):
引用 网友B:
1,把天线拆开,用电表量一下,内芯跟中间那一层是通路,外屏蔽层跟最下面那块(背板)是通路就对了。

2 ...

多谢多谢

网友:
我机子用的也是这款图传,1KM有点雪花,接收用的是和你差不多的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