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FPV。一推油就干扰。何解?

楼主(2015-11-08):
通电后。不推油门没有干扰。。只要一推油门,显示器上会有一条一条的波纹。。我今天在
图传
供电那端加了个电容,可还是干扰。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楼主:
图传用的欧姆威600MW。摄像头是700线的。

网友A:
摄像头不接负级,将这条线与图传的负级相连。

网友B:
我osd电机不解锁也正常.电机解锁百分之五十osd数据就没有了.但是图传摄像头画面能看到。我也在纳闷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和电调也没说,图传的供电 别和电调一起供电,用块滤波板就行,淘宝有的卖 10块以内

网友D:
淘宝上不是有专用的图传滤波吗?就那种一个小板上两个原件的那玩意,十几块钱一个,接在图传的供电电路里,我一直在用,效果很好。

楼主:
我都是在一块分电板上取电的。。电调是银燕的。摄像头的负极就是和图传负极接在一起的。

网友E:
不要直接接动力电池,接分电板上有个三端稳压器和滤波电路出来的12V,自己再加一个1000uF大电容,就没有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