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不通电 XK110

楼主(2015-11-08):
其实是坠机,掉下来后,遥控没反应,重插电池线就好了

另外看一下这个尾管是不是要换,开裂了

网友:
为了爽飞该换的还是要换

网友A:
看来XK110质量还不如977,977炸机无数也没炸坏尾管和 值钱的零件

网友:
尾管如果不是裂的很严重就不用换,用热熔胶或者透明胶粘牢一样飞(对飞行有一点点影响)。为了爽飞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XK110质量还不如977,977炸机无数也没炸坏尾管和 值钱的零件

这两款的配件基本是通用的,厂家不会增加额外的麻烦去搞区分。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几个改动外,头罩用料其实也不一样,K110的头罩要比977的轻,同样也更脆。。

网友:
我的原厂尾管还没炸坏过,如果不是金鱼尾的话就不用管它,等换尾垂或尾电机等其它部件的时候再一起换

楼主:
现在都是在用6轴在飞,偶尔空中开一下3轴,就得听到啪一声

网友:
换了吧  对感度有影响的  几块钱的东西  配件跟977一样

楼主:
今天回去就去换了,店家之前有配了两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