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装210“穿越机”。自创分体式超强度机架

楼主(2015-11-09):
安装过程过于繁重,实在无心拍照。只有装完后的图,各位看官请原谅。

先来张整体效果图,整机使用2mm碳纤板+4mm碳纤版(机臂)。

电池的状态

开始细节分析咯。
先从动力部分开始,1806的电机+NANO 12A的电调(电调剥皮后热缩管固定在机臂上了)
桨是5030,1块钱1根的那种。。

飞控是NAZE32 的10dof版本,在两块板之间,只能看到usb接口了。飞控下面是分电板。

摄像头是普通的sony700线,炸了不心痛。

图传部分,图传主体在碳纤版下方看不到,sma接口穿过碳纤版连接蘑菇天线。(minimosd也在里面,看不到了)

接收器是华科尔的1202,因为个头太大直接拆了壳,也只能看到一点绿色的pcb板和天线接口了。

超声波模块,(rcw-0001 体积很小又便宜的模块 ^-^,碳纤版上量身打造的孔位)

gps模块(这还是穿越机?~),轻量化版的m8n,搜星效果比正常的m8n稍弱。gps悬停有少量漂移。 不过 gps在穿越机上基本只用于找鸡鸡。。

机臂结构揭秘:(这张图好像出现过了嘛~,没关系效果达到就好)

机臂是4mm的碳纤,底板是2mm板,再盖一层2mm的加强型连接件,变成夹心饼干的样子,用m3螺丝锁死。
这个强度比4mm 机臂底板一体的高了不知道多少,用手弯左右机臂再用力都看不到形变。

一些小细节:
减震棉的固定:用扎带穿过机臂固定。

机身两块板间距(铝柱长度)是17mm,经过严密测算,零件间的间距不超过2mm。 整个两块板中间完全塞满了没有空间。
这个高度给电池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大大降低了整体的中心,看前面的摄像头的位置,基本只有摄像头一半高。

电池仓的思路参考了下面这款,不过下面这款把上板分割开再用铝柱连接,炸鸡时可想而知。

我用的思路是两块完整的碳纤版贯穿全机身,再用两块垂直版 来固定摄像头。解决了电池仓和机身强度的问题。
借用这张图可以看到摄像头固定板的安装方式,榫卯结构夹在上下板之间。

整个机架按以下原件量身打造
5寸桨、nano12a电调、rx1202接收器、蓝天600mw图传。不兼容任何其他零件(设计机架的时候余量只给了1mm)

在这里透露下机架的加工成本 150rmb。算上螺丝铝柱约160rmb。

忘了说整机重量了。不带电池290g。带花牌的轻量化1850电池430g。
在210里面算是重型了吧,不过这个架子应该玩一年都炸不坏了。

付一张设计阶段的3d图和打样图 ^_^

网友A:
不错啊,先炸掉摄像头,然后机臂根部结构损坏。。。

网友B:
这货不是穿越机,请移步综合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先炸掉摄像头,然后机臂根部结构损坏。。。

摄像头并没有超过 机臂,正常情况肯定是先撞到旋翼然后说机臂,电机。如果达到机臂根部损坏,一般的一体架早废了。而且可以用尼龙螺丝,肯定是螺丝先断,换个螺丝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不是穿越机,请移步综合话题

穿越机的定义是什么? 轴距还是重量? 210轴距+430应该还在穿越机范围吧。 如果是gps和超声波...只是任性一下而已,可以不安装。

网友C:
电调是剥皮后直接用热缩管封在机臂上么?哪个面朝下?注意碳纤版会导电的

网友D:
NANO12A不用扒皮吧
几个建议:
1:sma不要接触碳板
2:分电板也和碳板隔离下
3:我看你的飞控好像是扎带链接的    换尼龙柱硬链接比较好点~

网友:
这贴不顶不地道,这么好的贴。

网友E:
担心机臂结构 细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是剥皮后直接用热缩管封在机臂上么?哪个面朝下?注意碳纤版会导电的

电调剥皮焊接好以后用黑胶全方位封死过,已100%绝缘+防水, 热缩管是方便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NO12A不用扒皮吧
几个建议:
1:sma不要接触碳板

谢谢建议。
我本来就把碳板接地了,sma接口外侧本身也是接地的并无问题。
电调扒皮其实是为了做封胶。
分电板和碳纤板之间有一层绝缘垫片,很薄 看不出来。
飞控 正好手头没有尼龙螺丝了,不过扎带有一定减震作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担心机臂结构 细细的

4mm厚度 10mm宽度,单机臂拿出来测试过 垫高 用榔头砸也只是 纤维层开裂 ,绝对不肯能断裂的。要断也是2mm的板先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naze10的版本可以上gps?

不知道.6dof 没用过

网友G:
兄弟,你的图传天线地线直接和机架本体是通路的,你其他的电子设备大多裸奔,注意绝缘,正极一旦触碰机架后果不堪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你的图传天线地线直接和机架本体是通路的,你其他的电子设备大多裸奔,注意绝缘,正极一旦触碰机架后 ...

谢谢提醒,原件和碳板接触面上 碳板都贴了电工胶布。只有图传的金属壳是打导热硅胶直接接触便于散热的

网友:
现在不是新手期了,这货高速追逐一炸死的节奏......这标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穿越机的定义是什么? 轴距还是重量? 210轴距+430应该还在穿越机范围吧。 如果是gps和超声波...只是任性 ...

穿越机就是最大程度抛弃程序辅助裸飞
您这是运动轿车,穿越是专业赛车

网友:
呵呵不太实用沉

楼主:
210 穿越机应该 是怎样一个重量?
带1850mah的电池430克算沉吗?晒晒你的重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穿越机就是最大程度抛弃程序辅助裸飞
您这是运动轿车,穿越是专业赛车

最大程度的定义真不好说,请问你用cc3d的加速度计吗?老玩家用kk的可是一直不用。naze调到自稳模式时并没有用上gps,这时候飞起来跟cc3d没什么不同,gps用了救急的,好比降落伞。况且楼主的jj上了这么多装备才400克,比很多穿越机都轻。需要暴力飞的时候一点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大程度的定义真不好说,请问你用cc3d的加速度计吗?老玩家用kk的可是一直不用。naze调到自稳模式时并没 ...

gps 失控自动返回 救机 确实能 防飞丢,省下不少银子,飞起来顾虑也小了。 也就7、8克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大程度的定义真不好说,请问你用cc3d的加速度计吗?老玩家用kk的可是一直不用。naze调到自稳模式时并没 ...

不要飞太远、飞之前场地先仔细地次踩盘子,哪有这么容易丢的....
穿越普及起来也有一年了,也该是时候分出休闲型和作死派了

网友:
把gps超声波结合在一起能做到这样很不错,顶

网友(2016-01-15):
好贴,对我等新人有帮助!

网友:
摄像头用肥鲨700/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