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双子星八轴外八解锁不成功怎么搞

楼主(2015-11-09):
我这里有一架安装零度双子星的八轴,但是这两天要飞的时候飞机自检后遥控器解锁不成功,怎么回事

网友A:
要先测试失控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测试失控返航

但是信号灯不亮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信号灯不亮怎么回事啊?

手动模式是不亮的,不知道你各个通道有没设置正确,无图无内容很难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是不亮的,不知道你各个通道有没设置正确,无图无内容很难分析

好吧  回来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