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力线

楼主(2015-11-09):
请教各位大师,到底怎么安装才能矫正呢?

网友A:
1、按照你的图片来看,飞机的右副翼偏下,这样飞行的时候飞机的左翼会向下偏转,导致飞机向左偏转飞行,,只要把右副翼调整好就可以了;
2、如果飞机的各个舵面都是在正常的位置,飞机飞行的时候出现你所描述的情况向左偏转,一般通过在遥控器上把副翼向右微调就可以了。

网友:
按一调整

网友B:
电机的反扭矩导致飞机横滚,一,改变电机安装角度,抵消反扭矩。二,副翼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照你的图片来看,飞机的右副翼偏下,这样飞行的时候飞机的左翼会向下偏转,导致飞机向左偏转飞行,, ...

不好意思,这是借用别人的图片,飞机各舵面均正常
微调不是解决的根本方法,不能随着油门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反扭矩导致飞机横滚,一,改变电机安装角度,抵消反扭矩。二,副翼微调

是的,可是不知道改成什么角度,所以请教是按照一(绿色线)改,还是按照二(紫色线)改

网友:
应该是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是借用别人的图片,飞机各舵面均正常
微调不是解决的根本方法,不能随着油门大小

冲浪者装的是5-6寸桨,这么小的桨的反扭力对这个1.4米的飞机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你的飞机如果是出现往在偏航,那么有可能是飞机的推力线不对,但是你的情况是左侧机翼向下偏转,这个应该是机翼左右侧的调整平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浪者装的是5-6寸桨,这么小的桨的反扭力对这个1.4米的飞机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你的飞机如果是 ...

图片是别人 的,我加高了,上的9寸桨

网友:
都可以取决于推力、扭力、重力三种力比例。没有具体数据也没有公式就慢慢调吧,不过角度越小效率越高。你这种大推扭力可以忽略重力是按二调

网友:
我有个“土”办法,把飞机直立于手中,油门80%左右,看机头向那偏,拉力就向那偏,偏的大小以改后机头不偏了为准,你试试。

网友:
在3g那边回复你的帖子了,应该能明白了。偏的角度最好是测试调整,在电机左边安装螺丝处加减垫片是不错的办法。一般偏2°到3°吧

网友:
又加了个图片?
未免误会。
按一方案调整。
按观点二调整。